[問題求助] 東元全平面TV TC2979FMD 水平寬度太大

楼主(2015-04-16):
因FBT壞換後水平有點寬.用遙控器100+991無法進入工廠調整. 發現主基板是大陸製(系統ic是用LC863428C)
不知如何進入工廠調整 .請各位前輩指點.感激不盡

网友:
假如真的無法進入工廠調整,如果畫面只有大一點點可以把高壓寬度電容加大畫面就會縮小(如274 就改334 474)提供參考

网友A:
台製先按100+991 在按目錄  大陸基板反過來 先按目錄 再按100+991 給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製先按100+991 在按目錄  大陸基板反過來 先按目錄 再按100+991 給你參考

非常感謝你. 用你的方法果然就能進入 已經調好了.謝謝.

网友:
感恩分享又學習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