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國際牌超薄手提箱形電扇NF-1291B軸承漏油

楼主(2015-04-16):
大家好,

我有一個國際牌超薄手提箱形電扇NF-1291B軸承漏油, 而且還會發出刺耳的嘎嘎響
如果開弱檔, 是完全不能轉,

如圖片, 我無法將馬達外殼拆開, 也怕拆了無法再合起來

我想問一下這馬達還能修嗎? 軸承是否還能買到??應該要怎麼拆好?

网友A:
臺灣製造,安全有保障,呵呵! 已經變成口號

鐵殼馬達便宜,已經到泛濫 ,

馬達拆修,前文有"XX循環扇"可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臺灣製造,安全有保障,呵呵! 已經變成口號

謝謝, 但搜尋沒找到鐵殼馬達拆解的相關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但搜尋沒找到鐵殼馬達拆解的相關章

大家源循環扇是鐵殼短軸馬達
記錯了! 眉角多、難度高,最後沒發文

如果你的馬達裡面是鐵軸承,工時就不划算

网友B:
中間那間隙用一字起子撬開就可以了!!

网友C:
國際牌的沒軸承 只有合銅 黃銅跟鐵  形成  他容易磨耗 一但磨耗就回不去了  建議用針車油噴噴瞜 要更換零件非常難取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191&highlight=%E5%A4%A7%E5%BB%88

http://bbs. ...

大大, 這兩篇有看過, 因為他的馬達有螺絲可以拆解, 我的沒有螺絲, 所以就以為不是這篇,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間那間隙用一字起子撬開就可以了!!

撬半天, 沒法撬開 @@, 技術不好, 呵呵
我再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國際牌的沒軸承 只有合銅 黃銅跟鐵  形成  他容易磨耗 一但磨耗就回不去了  建議用針車油噴噴瞜 要更換零件 ...

我噴 wd 後, 可以運作一天, 隔天就又不行了 @@
看來該換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源循環扇是鐵殼短軸馬達
記錯了! 眉角多、難度高,最後沒發文

請教3太子,如果不考慮工時,第二張圖的馬達能修嗎?

楼主:
不知道有沒有人用過這個

這個個是我以前玩生存遊戲時, 保養電槍用的
前陣子用這個救了一個主機板晶片風扇
前兩天露機一動拿來噴在我無法維修的馬達上
已經用兩天了, 都還算正常
所以順便分享給大家

网友E:
第二章有點模糊所以不太確定,不過拆應該是第一張圖箭頭旁4個連接片來拆,
一般我們拆軸承都是用拔起器或是有專用套筒來"拆"跟"套"

這種一般電扇所用的馬達工廠製作都是做一部分線圈來做啟動相位,
這組線圈用久之後常常會遇到老化而啟動相位不足導致啟動不良

如果是軸承當然是換一換即可

但是台灣很多都是連軸承都懶得做,銅柱邊我們都是用牛油來潤滑(一般做
發電機或是電動機、水龜的都會有),要一點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二章有點模糊所以不太確定,不過拆應該是第一張圖箭頭旁4個連接片來拆,
一般我們拆軸承都是用拔起器或是 ...

現在是外殼我拆不開哩~~~不知道它是怎麼弄的, 那麼緊~~

网友E:
鐵殼可以旋轉嗎? 四片連接片凹開之後,鐵殼旋轉一點,3邊螺絲鎖上去(一點一點地分別往前"鎖一點,鎖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E:
鐵殼可以旋轉嗎? 四片連接片凹開之後,鐵殼旋轉一點,3邊螺絲鎖上去(一點一點地分別往前"鎖一點,鎖一點", ...

這個要等下一次上油的時候再試試看了, 如果回覆功能關掉了, 我再悄悄話給你結果
現在我噴了矽油後, 已經撐很四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噴 wd 後, 可以運作一天, 隔天就又不行了 @@
看來該換新的了~

good 大:

在馬達軸心前後上端凹槽內鑽2~3mm 加油孔各一孔,加汽車用機油(耐熱一點),
分幾次加入,沒油壺可用針筒注入,可完修

楼主:
謝謝您的指點, 下次再來做, 自從我採用矽油後, 一直到昨晚都還算正常
不知道算不算已解決, 呵呵

网友F:
  这类风扇电机大体如此,含油的滑动轴承,如果不是烧铸铜轴承的话,用不了多时。如果是,长期使用后,可以把轴承拆出来,加热后放润滑油里浸泡,让它吸油后再安装使用可以撑更久。
  一般家庭使用,可以考虑买一瓶WD-40,不行即喷,方便得很。另一端轴承是要拆开壳体进行润滑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类风扇电机大体如此,含油的滑动轴承,如果不是烧铸铜轴承的话,用不了多时。如果是,长期使用后,可 ...

謝謝您的指導, 等下次上油時, 再來試試您的方法
至於 wd 40我已噴過, 撐不過兩天, 我後來改用矽油後, 用到現在都沒問題, 也給您參考

网友G:
先把外漏油擦乾,再用一字起子撬開,因為高溫造成軸心潤滑的油乾掉,要用一點力氣
一定要拆開在加潤滑油,才不會有奇怪聲音出現。
參考五樓的作法。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大, 這兩篇有看過, 因為他的馬達有螺絲可以拆解, 我的沒有螺絲, 所以就以為不是這篇, 謝謝你 ...

感覺是 鉚釘式 鉚死了
拆了很容易壞
除非 鑽孔破壞拆開
又鉚釘回去或螺絲帽組合

拆的難度應該不小,也不一定能組合回去

鉚釘 wiki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9%9A%E9%87%98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覺是 鉚釘式 鉚死了
拆了很容易壞
除非 鑽孔破壞拆開

左右可以轉, 但非常緊, 我是用工具移動了一點點,
上頭那個夾片撬開了, 也沒用, 真不知道他是怎麼固定的
您圈起來的地方是螺絲固定孔, 並沒有鉚合, 如果有夾具, 應該可以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把外漏油擦乾,再用一字起子撬開,因為高溫造成軸心潤滑的油乾掉,要用一點力氣
一定要拆開在加潤滑油,才不 ...

縫很密合, 一字起字塞不進去, 我現在是從軸心一直滴油進去, 一邊旋轉, 滴到油滿出來為止
但發現用手轉的時候, 有點緊了, 不像新的輕輕轉就可以轉好幾圈才停

謝謝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左右可以轉, 但非常緊, 我是用工具移動了一點點,
上頭那個夾片撬開了, 也沒用, 真不知道他是怎麼固定的

那麼是 別人 或 你把螺絲 轉開拿掉的囉...

接下來,就剩 如果分開...
1. 拿塑膠鎚 輕翹
2. 或振動馬達外瞉
3. 或(上下外瞉)來回轉動
要費點心思與時間...
另外 論譠前輩/維修達人 也都是費了一翻苦工才打開的...
不要看只有兩張圖片(打開前,跟打開後),就以為很容易.

前陣子也開過一個 難開又難合....

有時裏面也會夾帶毛髮或髒物 必須清乾淨...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麼是 別人 或 你把螺絲 轉開拿掉的囉...

接下來,就剩 如果分開...

你圈起來的凸起孔確實有一組固定基座螺絲, 這先不管
左邊那個看起來像是把上下鐵殼固定螺絲, 我以為把它拆了, 鐵鈑殼就可以打開了
結果事實不是這麼簡單, 上下鐵殼是非常牢固的密不可分, 上面有前輩叫我轉轉看,結果根本轉不動,
看你的說明, 看來是一定要再花一番工夫才能撲鼻香了

因為手上沒有太多的工具, 橡膠槌倒是有一隻, 明後天假日來試試看, 如果成功的話, 再上報告

有沒有打開過的前輩可不可以先解說一下, 為什麼鐵殼這麼難轉動呢, 我是用魚尾鉗夾住鐵殼那個上下固定片用力夾, 居然可以轉齊了, 結果現在上下位置對齊了, 還是無法轉動鐵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