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ASUS TF101 電源開關飛線問題

楼主(2015-04-17):
小弟的老媽在用的 ASUS TF101 電源開關有問題想說自己換一換就好,結果用沒二天被操掛了.
現在二個銅箔掉了,想走飛線,不知道痞友有沒有人知道要從哪走線,如果有4個接點的走線更好.
謝謝各位

网友:
綠油刮開,硬把開關焊上,再加強固定!

网友:
從要替換的電源開關按鈕下手量看看

一般開關似乎四隻腳,兩兩是相通的,也就是只有兩組

网友:
先清潔焊點

應該很好找(ゝ∀・)b
  附近也有可以能有和它相通的IC 或是電阻 也可以從那邊拉

网友:
TF101開機鍵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提點及幫忙,尤其是aikon 大大的照片.感恩.

网友:
又多長知識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