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白牌37吋電源板啟動後一組電壓會飄移 不知如何解

楼主(2015-04-17):
p on 後5v與24v都正常 12v輸出是4.3-8.6間飄移,原本電容爆 本想換後就ok
沒想到竟會出現此狀況  還是第一次碰到  不知從何下手

网友:
老兄,你覺得你貼的這張圖~~~有辦法讓其他人幫你分析嗎?

网友:
只能跟你說從 L6598週邊下手查量電壓吧

网友:
我覺得 換一塊 比較快 也符合 成本  硬要修好 除非 功力深厚  跟 純屬鍊功

网友:
+12V不會是獨立的電源
它是P-ON之後的其中一組輸出而已
請從輸出端往回找

電源板通常只有+5VSB是獨立的

-----------------------------------------------------

建議加假附載測試

网友A:
CIKO老師的431大法試了沒
電源裸板,外接12VDC~

楼主:
感謝各先進提點,再加把勁,繼續練功

网友:
有更換整流器試試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CIKO老師的431大法試了沒
電源裸板,外接12VDC~

三太子大大你好 !

請教一下,有老師的431大法實例可以參考嗎 ?

謝謝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