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A300 DVD 讀不到碟

楼主(2015-04-17):
機已二年沒用過,放入DVD或 CD碟都顯示 no disc,拆開看讀碟轉盤沒動,雷射頭有激光閃一下,已清潔光頭都是這樣
請問是要更換雷射頭嗎
請指點謝

网友A:
讀碟轉盤沒動,請您先檢查主軸馬達排線是否正常

如果是,表示問題在馬達或驅動電路,這就難修了

您可以試著放片CD,CD上面再放個鐵墊圈固定(下面承盤有磁鐵可以吸住)。然後用手轉CD,如果偶爾可以讀到內容,表示光學系統跟解碼系統還好

网友:
耐心看完教學影片,你就變成專家啦!

https://youtu.be/PtuWk2vap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讀碟轉盤沒動,請您先檢查主軸馬達排線是否正常

如果是,表示問題在馬達或驅動電路,這就難修了

請問還可以買到全新原裝雷射頭嗎
這機內外都很新淨,記得當時部機好昂貴,更換雷射頭化萛嗎

网友:
原來答案就在影片中,受教了

网友:
先查查電源板各個電壓正常嗎

网友:
UID10900積分1112發文77 回文235 好文-14 貢獻0 酷幣0 個
請問好文-14是如何辦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讀碟轉盤沒動,請您先檢查主軸馬達排線是否正常

如果是,表示問題在馬達或驅動電路,這就難修了

請問這機用來聽 cd音質可以嗎?若可以買個雷射頭更換

网友B:
教學影片真是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教學影片真是不錯!

買了個雷射頭更換,讀碟很快,聽 cd音質幾好
賣家說是全新,我估應沒全新,是拆機返修貨

网友:
引用 楼主:
買了個雷射頭更換,讀碟很快,聽 cd音質幾好
賣家說是全新,我估應沒全新,是拆機返修貨 ...

雷射頭貴嗎?
聽cd音質幾好===>是用耳機,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