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888Q 通用 液晶電視遙控器的單鍵飄移是什麼?LCD-888G

楼主(2015-04-17):
剛剛跟廠商通過電話,我提及單鍵飄移是什麼意思?原來遙控器目前都已數百組碼,若使用自動搜尋從第1碼掃瞄到最後一碼需要約15分鐘,時間實在太長了,所以單鍵飄移優化這個搜尋方式,以一次搜尋10組碼來掃瞄,這種方式可以縮短很多時間就找到適用的碼。
簡單說單鍵飄移就是可縮短自動搜尋電視碼時間的功能。

网友:
原來如此!

网友A:
單鍵飄移搜尋構想是不錯,但實際上並不很理想,因為可能有多種遙控器「靜音」跟「音量」遙控碼相同,其他按鍵遙控碼不一樣,遇到這種狀況就會造成誤判。

昨天收到之後,初步測試飄移功能,無法正確設定遙控器編號,今晚再注意看一次步驟,再測試也一樣,只好乖乖拿對照表,手動設定成314,能使用的按鍵就對應上了。

原本的遙控器是 SONY RM-CA006。

剛剛不死心再試試看,有搜尋到比較接近的遙控器編號,316、317都曾有過,結論是靜音出現時要快速放開設定鍵,音量出現時要快速按下任一鍵,除了眼睛盯住螢幕到手指動作的時間延遲,電視收到遙控碼再反映到螢幕上的延遲時間也是個問題,所以這技巧需要適應一下才能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單鍵飄移搜尋構想是不錯,但實際上並不很理想,因為可能有多種遙控器「靜音」跟「音量」遙控碼相同,其他按 ...

我家去年還是在看東元37吋電視(型號不詳),我剛拿到那支白牌的遙控時曾經試用,用自動掃瞄掃不到,只好先放著,過了幾天會員leo.rain來我家,他看到我的白牌遙控器就說他也有用這過一支,但是他都用手動輸入的方式,他說先對照說明上的東元代碼,我記得東元的代碼也不少個,就一個一個按看看,果然在第幾個就可以遙控了,但是也有某些鍵錯誤的問題,結果我全部把東元鍵都試過一次了,每個代碼都有對應鍵不對的問題,所以這可能是萬用遙控器都存在的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家去年還是在看東元37吋電視(型號不詳),我剛拿到那支白牌的遙控時曾經試用,用自動掃瞄掃不到,只好先 ...

所以飄移掃描是個補救措施,在不知道遙控器代碼時使用,雖然按鍵不見得全部正確,至少主要那幾顆能用,而在知道遙控器代碼情況下,以手動輸入既正確又省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飄移掃描是個補救措施,在不知道遙控器代碼時使用,雖然按鍵不見得全部正確,至少主要那幾顆能用,而 ...

這家遙控器公司的業務人員告訴我,因為加入的碼數越來越多,他曾經試過從第一碼掃到最後一碼居然要15分鐘,單鍵飄移的功能是縮短搜尋時間,也就是我們說的優化,我是想可能只要是用自動搜尋的方式找出的碼都有這個問題,因為像我的東元例子,光是東元就有很多組碼,但是這些組碼它的主要開關卻都相同以(例如電源開關),其它的就不見得相同(例如選擇訊號來源),所以只能用手動的方式把東元的碼一個一個試,找出一個最適合該萬用遙控器的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家遙控器公司的業務人員告訴我,因為加入的碼數越來越多,他曾經試過從第一碼掃到最後一碼居然要15分鐘 ...

推敲了一下飄移掃描原理:

同時依序不間隔送出若干組遙控器「靜音」遙控碼,假設一次送出 10 組,檢查到設定鍵放開,表示電視在這 10 組碼之中,之後再間隔送出這 10 組碼的「音量上」遙控碼,檢查到按任意鍵就將選到的遙控碼記憶下來。

所以第一階段是先找遙控器群組,第二階段再找該群組裡哪一支遙控器,是個節省時間的好方法,只是要眼快手快才能正確設定,電視機反應時間也有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敲了一下飄移掃描原理:

同時依序不間隔送出若干組遙控器「靜音」遙控碼,假設一次送出 10 組,檢查到 ...

但是這跟飄移有啥關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這跟飄移有啥關聯?

這是我所了解所謂「飄移」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