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LS5600 LED 背光開機3秒後無背光

楼主(2015-04-17):
試過拆下電源板,焊下升壓部份的錫點, 再裝上去開機正常,但不到半天又不行,開機時出 LG LOGO 時會閃閃下,好像電壓不足,三秒後背光熄滅,請各位師兄幫忙指出那裡有問題,謝謝

楼主:
圖中 IC 網上找不到資料,可否幫忙找找,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圖中 IC 網上找不到資料,可否幫忙找找,謝

ic 照片 根本看不清楚

楼主:
IC 絲印  100BCA  247AZ0P  謝

楼主:
開機時  LG LOGO 沒有閃動背光就正常,,如閃動 3 秒就會 熄滅

网友:
FYI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

若是R5F 系列 根據
http://www.elnec.com/device/Renesas/R5F100BCAFP+%5BLQFP32%5D/
RL78/G13
http://tw.renesas.com/products/m ... x/rl78g13/index.jsp

http://documentation.renesas.com ... 1ej0310_rl78g13.pdf

但是這系列 沒有QFP32包裝 ,
參考G14系列  有QFP QFN包裝
http://documentation.renesas.com ... 3ej0320_rl78g14.pdf

32PIN QFN QFP系列PIN OUT都一樣   依圖第6PIN 接電容  PIN7,8 Vss Vdd接電容 似乎吻合

楼主:
多謝你的資料,原來是CPU,即背光升壓問題可能和它無關,會否電容有問題(底板有兩粒100uF/100V)

网友:
电源电路原理图 LG_EAY62608901_EAX64427101_LGP4247L-12LPB

电源电路原理图 LG_EAY62608901_EAX64427101_LGP4247L-12LPB.pdf

725.78 KB, 下載次數: 146

楼主:
謝 謝 !, 非常有用

楼主:
當 背光熄滅時,power 板上有粒 LED (線路圖上LD701 會不停的閃動三下,有無師兄知道代表什麼?

网友:
建議LED燈條檢查一下

楼主:
多謝師兄提點, 稍後檢查下,謝

楼主:
燈條正常,最後都是在淘寶買了塊電源板更換,換上後全機正常,多謝各位樓上師兄提供的意見和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燈條正常,最後都是在淘寶買了塊電源板更換,換上後全機正常,多謝各位樓上師兄提供的意見和資料 ...

要回應回文的朋友,記得用該回文下方的回覆再打內容,要不然對方不知道你的回應,

同樣的別人也看不出來你是對誰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