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7 的系統備份隱藏區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5-04-17):
各位會員們好︰
請問在安裝Windows 7時,系統會自動分割一個100M隱藏區,若用備份分割區的方式,那要做系統備份時需不需要連同這個隱藏區也一起備份?或者只備份C 碟即可?不知道有會員試過不備份那100M隱藏區,而未來還原時能正常還原的經驗嗎?

网友A:
我試就只備份C~OK!
這個100MB 的隱藏區內的檔案,是存放win7開機檔等資料。
除非是開機檔壞了,沒有的話只備份C是OK的~

老大
如果你已經安裝了這個100MB 的隱藏區也可以要回那100MB來使用

(1)以系統管理員身份來啟動–命令提示字元
(2)執行diskpart
(3)把100MB的那個磁區設成 inactive,
list disk select sisk X <=選擇有100MB 的那個磁碟

list partition
select partition X <=選擇有100MB 的那個磁區

inactive <=標記為不使用

(4)然後把C:那個磁區改設成active
list disk
select sisk X <=選擇裝有系統資料夾的那個磁碟

list partition
select partition X <=選擇裝有系統資料夾的那個磁區

active <=標記為使用

(5)使用exit指令來離開diskpart

(6)使用bcdboot c:\windows /s c:\ (把開機必要檔案複製到c:\)
(7)重開機後使用EASEUS Partition Master來刪除那100MB分割區,然後合併到C
(8)重開機就會進磁區調整,完成後,100MB就還給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試就只備份C~OK!
這個100MB 的隱藏區內的檔案,是存放win7開機檔等資料。
除非是開機檔壞了,沒有的話只 ...

了解!看來飛利浦兄的電腦程度很好。

网友:
可以還沒安裝win7前,先用其它分割軟體先切好分區,
再灌win7,就不會有100mb 的隱藏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試就只備份C~OK!
這個100MB 的隱藏區內的檔案,是存放win7開機檔等資料。
除非是開機檔壞了,沒有的話只 ...

select sisk x  ?

應該是打錯字

select disk x 才對

不過還是感謝提供指令式修改方式

网友:
我習慣都這樣做方法
就是把100mb後面的那個磁區先刪除
再從100mb延伸回來剛剛切的大小就好了

网友B:
最近把重新安裝Win7 x64的C 碟備份(公司MIS安裝的!).
可是Ghost回復後竟然無法開機!
用EASEUS Partition Master Copy "C 碟及100MB的 Partition"也是無法開機!
我之前用Win XP Ghost回復都不會有問題!
有空再試試Philips980 的方法看看!

网友:
要一起備份, 請用 WIN7 的備份程式, 或是 ACRONIES
系統還原時, 一定要還原, 會認硬碟序號, 若同一顆硬碟是 OK
網路上有人教如何取消這個隱藏區方式, 我猜可能是會影響加密, 但我沒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把重新安裝Win7 x64的C 碟備份(公司MIS安裝的!).
可是Ghost回復後竟然無法開機!
用EASEUS Partition Ma ...

WIN7和WIN XP 是不同的方式
不過網路上有人教導使用 GHOST 來備份及還原, 要注意 GHOST 版本

网友C:
如果沒有備份到100mb的磁區
我之前試過用win7光碟去跑修復
完成後就能正常開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沒有備份到100mb的磁區
我之前試過用win7光碟去跑修復
完成後就能正常開機 ...

那是因為你沒有換硬碟和重建硬碟分割區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因為你沒有換硬碟和重建硬碟分割區

可以的
如同您提到的
要將c磁區設成active
第一次修復完成後開機會失敗
要再進一次安裝程式選擇c磁碟區執行修復
重開後就能開進去了

1.有100mb的win7
刪除100mb分割
無法開機
完成win7安裝光碟中的修復跑過2次後
修復後會在c磁碟建立boot資料夾
如同先分割好再灌win7的情況

供大家參考交流

网友:
這是google到的,  有興趣的人參考一下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00&t=3989769
http://shslc.ltsh.ilc.edu.tw/epa ... %85%A8%E6%96%87.pdf]

网友:
goodnight分享的第二項
除了可以透過文件中的方式外 (功能較豐富)
在windows也有內建
從vista 後就有內建Sysprep在系統內
以win7來說 是放在
C:\Windows\System32\sysprep\sysprep.exe
如果這個系統是用來部屬,執行後勾選一般化及選擇OOBE
完成後會自動執行下方選擇的關機選項
我的方式是
完成Sysprep後就把這系統備份起來
就能用此映像檔去部屬機器
因開機會進入全新體驗,所以不會有SID重複的問題
除非架構差異太大的機器
不然大多都可以使用

网友:
我有一個 WD 500G, 怎麼弄, 就是不會出現那 100MB 系統保留區, 真是奇怪
WIN7 刪掉分割區, 重新安裝也不會出現, 真是怪事

网友E:
WIN7 以後系統內建 系統映像備份與還原
沒必要再用GHOST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WIN7 以後系統內建 系統映像備份與還原
沒必要再用GHOST了

但內建式的有一個缺點, 就是會認硬碟序號, 同一個顆硬碟沒問題, 要還原到他顆,
必須用 diskpart 來改序號

還有就是映像檔好像只能更新三次, 第四次就無法更新, 必須手動下指令更新映像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