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Ghost更好用免費中文硬碟工具DiskGenius

楼主(2015-04-17):
((((注意初用DiskGenius先拿空白不重要硬碟試功能,已免重要資料被洗白))))
((((注意初用DiskGenius先拿空白不重要硬碟試功能,已免重要資料被洗白))))
((((注意初用DiskGenius先拿空白不重要硬碟試功能,已免重要資料被洗白))))
DiskGenius免費版就很好用了,官方網站http://www.diskgenius.cn/
我本人複製過WIN7開機碟,連下載未完成BT檔案一樣複製
開機進WIN7也沒問題,複製檔案完全一樣
小硬碟換大硬碟,硬碟快掛,係統備份好工具
擊選單查看-Language-繁體中文

网友A:
DiskGenius好用之處
是可1:1的客隆
也就是對於uefi
客隆到SSD真的是讚...
只是就是傻傻的客隆(含容量空間,而不是比例)
會稱為傻傻的,是因為一個視窗化的程式
居然還沒DOS GHOST來的活用
但他就是可以將W8.1 uefi ,移植至另一碟
傻傻的就是要先調好前碟容量
因為他只會傻傻的多少容量,移到多少容量
不會因比例分配
應該有人聽得懂我在說啥吧......

网友:
贊成  很多克隆程式 都只是把原先容量完整複製新硬碟..可以開機啟動跟運作~~~但是哩???..萬一 ---我是160G的要CLONE到1TB 那 只能照原先160G TO 160G  剩下一大片都要變成儲存碟嗎....不能將C / D 槽變成我需要的容量...這樣會很辛苦轉移剩下空間耶....要是用 WINPE裡面的磁碟工具程式去放大每個槽的容量 會變成啟動錯誤..這就有難度了  用過EaseUS Todo Backup Free 8.0  也只能一對一 剩下就變成儲存碟空間代號了....

网友:
這套不能調整目標區的磁區大小~

楼主:
DiskGenius是工具硬碟,能硬碟分割大小,主系統硬碟,延伸硬碟大小

要是你延伸硬碟不夠用,主系統碟容量,還可調去延伸硬碟用

複製硬碟,可開機後,主系統碟不夠用,可用win7內建磁碟管理,
把延伸硬會碟合併到系統碟

這有教學轉貼
硬碟分割+4K對齊+系統備份一個軟體通通搞定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512&t=2562679
分手可以復合,Windows 7 重新合併磁碟
http://www.techbang.com/posts/4025-breaking-up-can-be-complex-windows-7-disks-to-re-merge
大容量硬碟、UEFI 系統進階玩法:GPT / MBR 分割表格式無損輕鬆互轉
http://www.techbang.com/posts/14126-gpt-mbr-non-destructive-easily-split-format-conversion-between?page=1
(((DiskGenius用最低階格式化,修硬碟壞軌會減壽命很傷)))但是最低階格式化是毀資料好方法
修壞軌用一般修復就好,能指定磁區,像是500G檢查到550G

我半年到一年上痞酷一次==以後我還是乖乖潛水

网友:
閣下半年一次發文 ,應該造福很多痞友 !感恩 …

网友:
又多一個客隆選擇了,感謝分享n_116|

网友:
感謝分享,我以前都是習慣用ghost備份,DiskGenius是否能在DOS環境裡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skGenius好用之處
是可1:1的客隆
也就是對於uefi

我已經聽到變傻了, 呵呵呵, 開玩笑的

网友B:
我想這套除了分割的功能外, 多了一個備份分割, 這對一般人已經好用了
我個人是用WIN7本身的備份功能, 唯一的缺點就是會認硬碟序號, 萬一要換硬碟
得先改序號才能異碟還原

每一套都有操作的概念, 像 acronies 就一定要還原到已分割的磁碟, 很麻煩
只要方便就好, 這套應該是用在快速還原, 之後再調整分割, 畢竟是免費的

网友:
哈!我最喜歡用不用錢的軟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這套除了分割的功能外, 多了一個備份分割, 這對一般人已經好用了
我個人是用WIN7本身的備份功能, 唯一 ...

win7的備份功能,前身應該是virtual pc,所以備份檔的附檔名
没記錯的話是.vhd 我也是對他寄予厚望,就備份完,燒個啟動光碟
開機放進去,就可以調用還原程序

直到,某次,我丟進光碟,結果顯示找不到還原備份檔案的存在
但是D槽的確是有備份目錄.不過沒有用,似乎程式也不給指定目錄
那次就只能看著D槽的備份檔案在那邊納涼,重新安裝系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win7的備份功能,前身應該是virtual pc,所以備份檔的附檔名
没記錯的話是.vhd 我也是對他寄予厚望,就備份 ...

你這個問題是否是換硬碟了??只有換硬碟時, 才會這樣, 我之前遇過
所以每次我都會把硬碟序號做成資料夾名稱, 有問題就檢查看看硬碟序號有沒有問題

或是硬碟序被他軟體修改了, 也會無法還原, 這就是WIN7的問題
據說是安全性的問題, 強制同一個備份, 只能用在原硬碟, 如果原硬碟掛了或換硬碟, 就不讓你還原了
但對一般使用者對這種鬼安全性問題真的很X

win7改硬碟序號, 請參考一下: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00&t=287091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這個問題是否是換硬碟了??只有換硬碟時, 才會這樣, 我之前遇過
所以每次我都會把硬碟序號做成資料夾名 ...

好文章....

但是我遇到的不是這個問題,因為硬碟序號導致的錯誤
從這篇文章看來,是執行還原才會跳出錯誤

我遇到的情況是在更早的,讀取還原檔案時間資訊那邊就沒了
也就是windows不認為該個備份是有效的檔案

我也不知道到底那個備份檔出了甚麼問題

那部電腦是沒有更換硬碟的,而且還原前的系統還在,没格式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文章....

但是我遇到的不是這個問題,因為硬碟序號導致的錯誤

基本上, win7本身的還原系統在還原時一定會檢查硬碟序號, 如果序號不對了, 就無法還原
因為序號可以被更改, 所以在進行備份前, 我會先查詢序號, 以免序號被異動

而且查序號, 務必使用 win7 的 diskpark, 我昨天用了三套程式查序號, 每一套都顯示不同的結果
所以如果win7無法還原, 極有可能是硬碟序號與當初的序號不同了, 當然也有可能備份的檔案有問題了
導致無法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