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宇 HH251 液晶

楼主(2015-04-18):
請問一下 可以開機  可是不到五秒就沒有畫面了 然後在按電源建 又會有畫面
看電容都沒有什麼凸起的地方  這是什麼問題呢

電路板

電路板

全黑畫面

全黑畫面

网友:
高壓板跟燈管查一下

楼主:
燈管看看沒怎麼樣>< 會亮

网友:
這台都會壞燈管 不是會亮 燈管就沒壞 多爬文吧

网友:
燈管不良也會跳保護的

您要確定是不是單純的是背光問題

拿個手電筒照看看有沒有畫面吧

燈管的檢查
1.最簡單的是去買個單燈小口高壓板,一根一根燈管點亮檢查看看  (便宜)
2.就是去買個家電測試儀來點燈管看看   (較貴)

燈管都沒壞,就只能檢查這塊P+I板,同樣有幾個選項
1.直接上網找塊同型號板,價格可接受的話,買來替換
2.維修樂趣無限......想辦法修吧

自己衡量一下C/P值,再決定要不要自己修吧,看起來您應該沒工具

然後是   高壓板有高壓電,維修請小心

楼主:
請問一下燈管不良的話 是清潔一下就好  還是要換掉

网友:
請注意本版規定︰
1. 標題中請加註品牌、品名、型號及故障原因。
2. 在本版發帖一定要有照片(回覆不限)。
3. 照片不得使用外連空間,請在貼文框右上角選「進階模式」,進入後,再用貼文框上面「圖片」功能,上傳照片或圖片。

其它注意事項請詳閱版規,違規者一律依版規禁言或停權處置。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同意以上規則後,請刪除以上說明再發帖。謝謝配合!

已經提醒你發文依版規,既然無視版規的存在,只好依版規處理

网友:
燈管壞~~我換過好幾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燈管不良的話 是清潔一下就好  還是要換掉

換掉!~~看你是換新燈管還是改LED背光

換燈管要分解液晶面板,好比開顱手術~弄不好就G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