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歌林29吋電視無法開機

楼主(2015-04-19):
各位大大您好:第一次PO文,如有錯誤,請糾正!!  謝謝

該電視無法開機,用遙控器開機的話,會一直出現嗶嗶嗶的聲音(之前正常開機是嗶一聲[是不是要講嗶,我也不清楚,反正就是一個開機的聲音])

网友:
沒數據無法隔空取藥,,例如,水平晶體有無短路,B+電壓?

网友:
這個型號是聲寶牌OEM,你形容的聲音應該是水平沒有振盪的刷聲。這一個型號的通病FBT短路機會很大,再來就是把燈座先退掉再開機時看看。

楼主:
先謝謝各位大大幫忙..忘記補充我是新手..所以只知道發表問題所在..其他的數據想說請各位大大幫忙指出我該量那裡或是整修那裡..如果有缺圖我會再補上..

TO :jasonchen3219大大..可否請您幫忙於圖片中指出水平晶體及B+電壓所在位置

TO :阿資大大..您真內行..搖控器我有歌林跟聲寶的(因為長的一樣只差別MARK而已)都能開機..所以也在猜應該是OEM的..只是不知道是誰幫誰做..另外想請問FBT跟燈座(是指電源開關旁那顆紅外線的燈嗎)的位置在那裡

网友:
我想你要有最基本的電子學跟概念,否則是無法完修的,FBT有又稱返馳變壓器,有人稱高壓,一班都在機版右邊跟水平晶體是鄰居,你知道如何正確測量水平晶體好壞嗎?,若不懂,還是花點錢請專業楚裡,才不會浪費時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謝謝各位大大幫忙..忘記補充我是新手..所以只知道發表問題所在..其他的數據想說請各位大大幫忙指出我該量 ...

歡迎新朋友加入痞酷網!
新朋友難免會有所遺漏,提醒您注竟發文要符合版規,尤其發文提示中有告訴您要注意的幾點要遵守!

同時要讓回文的朋友知道您的回應,要用  "回覆" 功能對方會收到通知,可加快處理速度。

网友:
若沒實學....建議不要碰高壓線路..尤其是心臟不太好的人,,真空管機電掛不少人喔..許多人買單..版主要三思三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謝謝各位大大幫忙..忘記補充我是新手..所以只知道發表問題所在..其他的數據想說請各位大大幫忙指出我該量 ...

1.FBT 於你拍的圖片中沒有拍到,就是CRT螢幕上有個像吸盤紅色的線連接到主板上一個黑色很像水族箱用的沉水馬達. FBT有兩個旋鈕調整亮度及焦距.

2.FBT掛掉~是無法維修的,只能更換 ~ 但是現在這種CRT用的新品FBT因該也不好找,除非是二手良品

3.一般CRT螢幕壞FBT,基本上就是報廢買新螢幕

网友B:
這顆換看看..因為聽您苗訴也有像Relay驅動不良的情形..Relay B+ 不足
若是您對CRT高壓線路相關資訊不熟悉..建議您先了解一下再動手比較好喔~譬如放電步驟...等等.
不然會有相當程度的危險喔!
這部分濕濕的??電解液外漏??是的話要處理喔...剛好在水平驅動周圍

网友C:
我猜想..開版大說的嗶嗶嗶聲..應該是 高壓打火的聲音...也就是高壓帽這條紅線..有破洞.導致跟CRT產生像閃電打雷一樣的現象...在晚上的時候.把家裡的電燈關閉..再開電視..應該就會看到哪邊有閃電現象..聲音跟.用電蚊拍打到蚊子時的聲音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歡迎新朋友加入痞酷網!
新朋友難免會有所遺漏,提醒您注竟發文要符合版規,尤其發文提示中有告訴您要注 ...

謝謝提醒..請問我按您發表這裡的回覆..是只有您看的到嗎?還是其他人都可以?

另外網頁最下方的[回覆並轉播]是指勾選後全部的人都可以看見??

補充:按回覆就看見了..那回覆並轉播的意思是??還有各位大大都那麼幫忙..我要怎麼一次回覆多人?還是每個帖都要按回覆..那樣會不會佔用太多空間?

楼主:
這台電視是家裡用的..上星期才壞掉..剛壞時以為不過電..所以就打開機殼..看到電源跟圖上各有一個保險絲
(圖上舊保險絲量不到導通)..更換保險絲後..就正常開機並觀看電視了..只是維持不到4小時..就又掛了..然後出現我所說的嗶嗶聲..開機多久就嗶多久..但如果把圖上這顆保險絲拔除..就會回到正常開機嗶一聲..不過不開機..

因為這台電視不是很重要了..所以想說來板上問看看各位大大..再自己修看看..真的不行..就打退堂鼓囉..^^"..

謝謝 jasonchen3219大大的二次發表..謝謝您有關注我的文章..

謝謝 tc11238大大的強力提醒..我會儘量不要被電掛..不然各位大大就會在電視上看到我了.. ..另外您所指出的地方跟電容我會去處理..

謝謝 Ultraman大大的說明..FBT有兩個旋鈕調整亮度及焦距..這讓我又學了一招..

以上有新的進度..再來跟各位大大報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提醒..請問我按您發表這裡的回覆..是只有您看的到嗎?還是其他人都可以?

另外網頁最下方的[回覆並轉 ...

在回文中按回覆是一對一,這是針對回文者的一個尊重。
至於廣播則是對全局放送,回覆內容若無廣泛性,不建義用廣播,
其他新版的論壇功能,您可多加利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台電視是家裡用的..上星期才壞掉..剛壞時以為不過電..所以就打開機殼..看到電源跟圖上各有一個保險絲
(圖 ...

請問你FUSE是用幾安培的..要用4A才不會燒斷(原規格)..若異常燒斷有可能高壓帽出火.後級負載太大造成.逐
一檢查.必能完修.此台不難修

网友E:
翻到基板背面,檢查所有會發出高熱量的零件,尤其是電阻,看看他們的焊點有沒有正常,要仔細看,有些會出現細小的脫焊,把那些焊點補一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回文中按回覆是一對一,這是針對回文者的一個尊重。
至於廣播則是對全局放送,回覆內容若無廣泛性,不 ...

了解..謝謝您的教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你FUSE是用幾安培的..要用4A才不會燒斷(原規格)..若異常燒斷有可能高壓帽出火.後級負載太大造成.逐

FUSE是我圖上那個保險絲嗎??

板上是寫2.5A(原規格)..我是換上3A..

要換到4A嗎?還是可以用到5A??(5A有多..4A要再去買)

謝謝您的教導..我再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翻到基板背面,檢查所有會發出高熱量的零件,尤其是電阻,看看他們的焊點有沒有正常,要仔細看,有些會出現細小 ...

了解..我會去檢查會發熱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顆換看看..因為聽您苗訴也有像Relay驅動不良的情形..Relay B+ 不足
若是您對CRT高壓線路相關資訊不熟悉. ...

TC11238大大您好..您指示的電容已換..連旁邊那顆我也換了..聲音一樣有

TV ERROR.rar (1.44 MB, 下載次數: 15) 因為不會上傳SWF檔..只好用壓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想..開版大說的嗶嗶嗶聲..應該是 高壓打火的聲音...也就是高壓帽這條紅線..有破洞.導致跟CRT產生像閃電 ...

lyyautos大大您好..我關燈後開機並沒有閃電現象發生 TV ERROR.rar (1.44 MB, 下載次數: 11) 這個是我開機後的聲音..開多久就嗶多久

网友B:
看完您的影片..應該是次級後有短路現象..先確定次級整流快速2極體是否有打穿(還滿常見)..還有濾波電容是否短路(少見)..此機種fbt反馳變壓器內部短路(常見)外表不會跳火..水平晶體是否打穿..偏向線路的高壓電容是否打穿(少見)..供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完您的影片..應該是次級後有短路現象..先確定次級整流快速2極體是否有打穿(還滿常見)..還有濾波電容是否 ...

..怎麼越看越覺得不容易完修啊..

tc11238大大..有很多術語有看沒有懂..打穿跟短路有什麼不同?..另外可以指出大約是在那些地方嗎?我再去測量看看..謝謝

楼主:
請問可以找的到維修手冊??我想土法煉鋼

网友F:
http://bbs.pigoo.com/thread-20176-1-1.html

這篇參考看看,若fbt內部在漏電,在fbt入力電前先斷開,看還會不會答答答,就知道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bbs.pigoo.com/thread-20176-1-1.html

這篇參考看看,若fbt內部在漏電,在fbt入力電前先斷開,看還會 ...

謝謝jinnhorng大大分享的文章..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bbs.pigoo.com/thread-20176-1-1.html

這篇參考看看,若fbt內部在漏電,在fbt入力電前先斷開,看還會 ...

這樣放電對嗎?在放電的過程沒有任何聲音.是我閒置太久了嗎?
高壓帽及FBT拆下來了
FBT拆下後機板原貌

之後再插電..嗶聲一樣持續有..這樣可以判定FBT沒壞嗎?..另外忘記說明..那個嗶聲就是我錄影Focus的地方傳出..再找時間把水平晶體拆下來試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這樣放電對嗎?在放電的過程沒有任何聲音.是我閒置太久了嗎?

高壓帽及FBT拆下來了

斷開後還有聲音那就確定FBT沒壞了,應該是其他地方的問題

還有建議你買1隻10元油漆刷順便把灰塵清1清這樣線路零件也看得比較清礎

网友E:
真有耐心,要是我就拿把榔頭來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斷開後還有聲音那就確定FBT沒壞了,應該是其他地方的問題

還有建議你買1隻10元油漆刷順便把灰塵清1清這樣 ...

油漆刷已買..也有清了..只是怕我太粗魯把電容掃斷..所以沒刷很用力....謝謝指教..我再去試別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有耐心,要是我就拿把榔頭來修了

呵~~學經驗咩..還好痞酷這有很多好心的大大來指導..不過對於新手的我來說..可能要花很多時間囉..

网友G:
引用 楼主:
呵~~學經驗咩..還好痞酷這有很多好心的大大來指導..不過對於新手的我來說..可能要花很多時間囉.. ...

建議你還是請師傅來修吧!從旁觀察學習詢問,會收獲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議你還是請師傅來修吧!從旁觀察學習詢問,會收獲更多

呵~~謝謝您的建議..等那天真的氣到..就拿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