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37HL86G 無影有聲

楼主(2015-04-19):
機型  有聲音 無影像 第一次學著拆但不知道要從那檢查起

  T-CON 的排線是否需要做更換

有檢查了電源板的24V都是正常的
請問還有那邊需要確認的

网友:
拆到這裡您應該是蠻強的

再組裝回去就要小心點了...

网友:
tcom保險絲有無燒毀,軟排線應該要換

网友:
t-conc或面板壞   但百分之百可以修  看功力  不要問我哪裡壞  這就要自己查了

网友A:
有背光,T-CON問題,無背光,高壓板問題

网友:
此機型有很多維修例,請多利用搜尋功能,關鍵字:TOSHIBA 37HL86G

就有一堆範例可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背光,T-CON問題,無背光,高壓板問題

有背光 無影像

网友:
wooden板大說的對!先搜尋~找看看~真有驚喜~;這論壇真的很讚~需多學點~期望有天獻醜一下;打擾了!

楼主:
這燈管要如何測試  還有這個 燈管可以買的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