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BR886A多功能家電維修測試儀 損壞

楼主(2015-04-19):
BR886A多功能家電維修測試儀
故障原因:不過電
原因:想要測量市電的電壓時,拿到BR886A插進110V壁插後,按耐壓鍵後"碰"一聲冒火花後就無法過了。
拿錯電表插錯孔…囧

借用版上網兄發表過的圖來修改,如有不妥,小弟立即刪除。
PCB板上的R68燒掉,請有有網兄知道數值嗎?
謝謝。

网友:
原來R68是在正面喔。這張圖應該夠清楚吧?

楼主:
非常感謝kolinking兄及Ultraman兄,謝謝。
好清楚的圖。
希望只換這個就能正常。

网友:
修好了嗎?OK?

网友A:
以後有問題發問尋求幫忙,請記得拍照,不要再借圖,只有拍你自己的實物照片,這樣想幫你的痞友們才不會判斷錯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後有問題發問尋求幫忙,請記得拍照,不要再借圖,只有拍你自己的實物照片,這樣想幫你的痞友們才不會判斷錯誤 ...

了解。已後會記住的。謝謝。

楼主:
我想的太簡單了,不可能單單換個電阻機器就會正常。

圖片中的穩壓L7805CV 1.3腳是導通的,應該也壞了

楼主:
進度更新,換好7805發現LM317也是損壞,等換好後再來龜速更新。

楼主:
還是沒有反應。看來只有扔掉了…囧…
台灣找不到維修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沒有反應。看來只有扔掉了…囧…
台灣找不到維修的地方

可能是收費已快超過買新品了.尤其是屬於誤用造成的損壞,更是難以處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沒有反應。看來只有扔掉了…囧…
台灣找不到維修的地方

並不用仍掉,可以拿去殺肉(其他零件再利用)。

楼主:
謝謝網兄指導,零件怎麼再利用?
小弟需要再買一台電表…
UT61E應該還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