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這三極管是損壞了?

楼主(2015-04-20):
型號 MT3S111P
用指針表 x10電阻擋量結果如下
BC   9歐
BE   9歐
CE   無限大
表針換轉量
BC   無限大
BE   10歐
CE   10歐      正常 BE和 CE應無限大,為何會有10?
請問這結果應是損壞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A:
看來沒有做最基本的練習..
看看這個
http://www.learningaboutelectron ... or-in-a-circuit.php
http://www.learningaboutelectron ... t-for-amplification

前題是, 您那個元件必須是 PNP 或 NPN BIPOLAR TRANSIS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沒有做最基本的練習..
看看這個
http://www.learningaboutelectronics.com/Articles/How-to-connect-a- ...

請問粒三極管是擊穿嗎

网友:
一般的電晶體只要是任意的兩隻腳短路,
就算是掛了,
特殊的電晶體另當別論,
例如:有一些功率電晶體C.E極會加阻尼電阻,
電表量起來就很像短路!

网友:
所以BC BE CE怎麼才算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