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插卡 迷你低音炮 MP3播放器 FM收音機

楼主(2015-04-20):
這幾個MP3 小喇叭是上個月會員請我代購時多買幾個的,第一張照片這種圓形小喇叭我總只有四個,分別為粉紅、藍色、銀色、黑色各一個。

第六張照片為方形,這種我只剩下兩個,分別為藍色及綠色各一個,每個都是150元,我只有多買幾個而已,賣完就要等下次了。
出貨前我會測試能否正常充電及連接手機藍芽,正常才會出貨。

网友:
wennsu 方形x1

网友:
et214488 圓形x1,方形x1,謝謝。

网友A:
學姐可以幫我測試看看FM在室內的收訊好嗎? 因為要給老媽用的,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學姐可以幫我測試看看FM在室內的收訊好嗎? 因為要給老媽用的,謝謝

大大,這個會依地區而有所不同。
我剛才測試一下,在我家裡面訊號不好,靠近門邊訊號很好,但是因為我們這裡長期手機收訊都很不好,提供您參考,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這個會依地區而有所不同。
我剛才測試一下,在我家裡面訊號不好,靠近門邊訊號很好,但是因為我們 ...

學姐謝謝您

网友B:
這台灣O德有引進,我在大賣場買一個收音機造型的,因為可以插USB、TF卡,似乎沒有AUX功能...
只是電池為可替換式的~~~

FM效果不錯,音質很好...FM效果得看你家地理環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台灣O德有引進,我在大賣場買一個收音機造型的,因為可以插USB、TF卡,似乎沒有AUX功能...
只是電池為可 ...

有試過幾台效果很差,可能我家的收訊真的很不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試過幾台效果很差,可能我家的收訊真的很不好吧

在陽台試試看就知道了~聽FM103.3這種大功率電台...

照理說應該在室內都有一定程度水準,小功率電台在室內就

得拜天公僑方位(如高雄聽飛碟聯播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陽台試試看就知道了~聽FM103.3這種大功率電台...

照理說應該在室內都有一定程度水準,小功率電台在室 ...

沒辦法我媽媽的工作地方是在室內,所以要再室內可以接收到才有意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試過幾台效果很差,可能我家的收訊真的很不好吧

如果主要是收音機,那建議不要買,因為對收音機來說,接收環境對它的影響太大了,除非你確定你家沒有接收死角。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沒辦法我媽媽的工作地方是在室內,所以要再室內可以接收到才有意義^^

  既然 FM 天線 與 Mini USB 線共用 (應是某個接點), 可以找一顆 Mini USB 公插焊一條夠長 (如果能拉到窗外更好) 的導通正常廢線, 末端剝皮些許讓導線露出應可改善收訊狀況.

网友:
學姊 需要圓形藍色*1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主要是收音機,那建議不要買,因為對收音機來說,接收環境對它的影響太大了,除非你確定你家沒有接收 ...

老人家只要一個可以聽廣播的就好了,謝謝建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既然 FM 天線 與 Mini USB 線共用 (應是某個接點), 可以找一顆 Mini USB 公插焊一條夠長 (如果能拉到窗 ...

不可能啦,我媽在工廠上班,不適合這樣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啦,我媽在工廠上班,不適合這樣做^^

我想到天線寶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啦,我媽在工廠上班,不適合這樣做^^

直接擺一台手提CD去放著~~~

除非干擾很嚴重,或者在地下空間、沒有窗戶的廠房~否則應該都還好啦

网友:
學姊 需要方形綠色*1 謝謝

网友E:
學姊 需要方形綠色*1
+ 遙控器 * 2     多少錢? 謝謝
PS 跟指捏鑽頭一起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學姊 需要方形綠色*1
+ 遙控器 * 2     多少錢? 謝謝
PS 跟指捏鑽頭一起寄,就可以了 ...

短訊回覆

楼主:
第一篇圓形的TF插卡+MP3播放器+ FM收音機這次我又多買幾個,顏色有藍色、紅色跟紫色三種,有興趣的會員再跟我聯絡喔!

我只有藍、紅、紫三種顏色喔!

网友E:
請問學姐
每次一開機它的音量都是最大, 有辦法調整嗎?

楼主(2015-05-21):
引用 网友E:
請問學姐
每次一開機它的音量都是最大, 有辦法調整嗎?

大大,按暫停然後再按開始音量不會變,雖然可以解決音量問題,但會一直耗電,所以也不是最好的辦法.....

网友F:
DEAR 學姊
  顏色形狀不拘 * 2 + 炬為安姐二代 *2 + LCD 888 遙控 *1 + GM700 *1 含運共多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F:
DEAR 學姊
  顏色形狀不拘 * 2 + 炬為安姐二代 *2 + LCD 888 遙控 *1 + GM700 *1 含運共多少錢 ...

短訊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