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SP277-4F02 保險絲燒掉可能原因

楼主(2015-04-20):
我家的奇美DTL-742E500 突然無法開機, 電源燈不亮(待機燈也不亮),
拆開來看電源板FSP277-4F02無焦味,
用電錶簡單量了一下, DC全部沒有輸出,
交流進來過保險絲就沒導通(另外一路都有導通), 疑似保險絲燒掉, 晚點來去買保險絲更換,
2顆電容膨脹, 一起更換.
另外, 不曉得還有哪些需要檢查或可能造成保險絲燒掉的地方?

謝謝~

网友:
你直接再換保險絲還會燒掉

你要先量看看有無短路!

如果有~先排除再換保險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