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子] HP-500-G12S 種子500W 無5Vsb 待機電源之維修

楼主(2015-04-20):
友人送之故障練功機,外觀不錯且還有80UPLS耶~~(如下)。
首先測得最基本之5Vsb無輸出。往高壓部分先查吧。
拆開之後再測基本測點,高壓電容(152V)。既然高電壓已出,就重點檢查電容後半部。(如下)。
經大略清潔除塵後似乎已清楚看到,5Vsb的PWM IC(TNY278PN)已燒毀。(如下)。
PS:眼尖的痞友應該已發現前兩張圖已看出(事實在清潔之前,並無法明顯看出,這是我在刮除後之明顯圖片)。
既然此顆278能燒毀,就細查周邊之小元件和高壓大電容,居然此顆容量幾乎為零(難怪278易燒)。(如下)。
經換上TNY278、高壓電容與周邊些小電容。再測5Vsb已出。(如下)。
PSON 電壓也出。(如下)。
再測3.3V、5V、12V皆正常輸出了。(如下)。
上機熱機測試,正常工作。這次換下之零件如下。
PS:原本應將全部低壓電容換新,既然高壓電容都已.....
但無備料且測過還蠻正常的,心想就物盡其用吧.....

网友A:
啥牌子電容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牌子電容ㄚ~~~

它是川遠(台灣)詳細規格如下 KG系列
其實電容本就是有一定之壽命期限,只要不要用到雜牌或山寨版的話,個人都是OK的~
一般都認為要日系的電容才行,固然日系的品質較優,但相對的價錢成本亦高,
故不在同一價格基礎上,無法比較孰優孰劣。取捨看其個人。
話說回來,日系的一樣是有壽命的(並不是不會壞)。以前的電容壞掉時(日系),
還會從底部露出電解液將整個基板報銷,現在的似乎只會凸頂爆容,
不知是否因技術的進步與否(原因個人無查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是川遠(台灣)詳細規格如下 KG系列
其實電容本就是有一定之壽命期限,只要不要用到雜牌或山寨版的話, ...

外觀看得出來是最好了,省得地毯式搜索..

网友:
恭喜完修!

PS.我也有一模一樣的電容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是川遠(台灣)詳細規格如下 KG系列
其實電容本就是有一定之壽命期限,只要不要用到雜牌或山寨版的話, ...

日系的還是會凸的,取決於工作環境。
手上有張K8NF4X 的板子有幾顆NCC的都凸了,還能勉強使用。(都是在CPU供電部份)

會爆~會凸~都比較好查,紋風不動的就是必要解焊測量!

网友B:
版大的電容表也太威了,還有警告標語,可能是有燒過吧~

网友C:
NCC 應該是品質的問題, 之前買一堆新品當備品, 結果有些都自己口吐黃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大的電容表也太威了,還有警告標語,可能是有燒過吧~

買進時就已貼上警語標示,也不以為意故就放置至今..........
PS:不過為保安全,用之前我都會先放電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NCC 應該是品質的問題, 之前買一堆新品當備品, 結果有些都自己口吐黃沫...

據我所知,電解電容工作時最怕的是高溫;
而存放時最傷的就是濕度(尤其在偏濕的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