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B GP 12260 12V26Ah

楼主(2015-04-20):
CSB GP 12260 12V26Ah
展開

CSB GP 12260 12V26Ah

商品類型:
二手商品
剩餘時間:
成交結束
500.00 元

网友A:
裡面是鉛酸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裡面是鉛酸還是?

官網規格書
局數 6
電壓值 12 V
安培數 26 Ah @ 20hr-rate to 1.75V per cell @ 25°C (77°F)
重量(kg)  Approx. 8.45 kg. (18.63 lbs.)
最大放電電流5秒(A)  350 A (5sec.)
內阻(mΩ)  Approx. 11 mΩ
溫度工作範圍  Discharge:-15℃~50℃(5°F~122°F)
Charge:-15℃~40℃(5°F~104°F)
Storage:-15℃~40℃(5°F~104°F)
一般使用溫度工作範圍  25°C ± 3°C (77°F ± 5°F)
浮充使用充電條件  13.5 to 13.8 VDC/unit Average at 25°C (77°F)
建議充電最大電流  7.8 A
均充使用充電條件  14.4 to 15.0 VDC/unit Average at 25°C (77°F)
自放電  It should be more than 75% of the capacity that before storage after stocked for 6 months at ambient temp. 25℃

端子  B1/B3/B3B-L terminal or Recessed type to accept M5 bolt
電槽組材質  ABS(UL94-HB) & Flammability resistance of(UL94-V0) can be available upon request.

网友B:
這是新品還是??
內有保護板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是新品還是??
內有保護板嗎?

商品類型 : 二手商品

怪怪,規格開頭第一行字寫那麼明顯了,你還 ...
一定又在想"滯齡姐姐"了喔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是新品還是??
內有保護板嗎?

此為"鉛酸電瓶"
是沒有保護板的,也不會有廠商做這種電瓶的保護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