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MOS 的驅動

楼主(2015-04-20):
小弟做完BUCK BOOST FLYBACK 後,最近在做SEPIC
之前也感謝一些前輩幫忙回答問題。

但最近又遇到一點問題,想很久還是想不到方法解決

規格:
Vin=30v
Vout=50v /1A

接線圖:
以圖一這樣子接,輸出有到50v ,但MOS發燙,自製的耦合電感也一直叫。
[PS: 耦合電感適用EI40,兩電感繞在同一磁心上。]

圖一.

Vds的電壓波形。
有試著在mos的ds並一個RC做緩衝,但沒有效果,反而發燙的更快。

想說可能是Vgs的電壓電流太小了,但因為Vgs只能到20v,所以加了一個7815做降壓,並用圖騰柱做驅動。但電源供應器c.c. 無法動作

另外想問說:
1.對於Vin電壓高於 Vgs的限制電壓時,一般都用什麼方法做降壓驅動?
2.Vds端的電壓突波是不是因為電感的電流造成的? 有沒有甚麼辦法解決?

感謝 =)

補充內容 (2015-4-21 11:19 AM):
電感會叫的問題,後來加大電感到1m,已改善許多。  主要是gate驅動不知怎麼用比較好?

网友A:
電路結構還滿不一樣的
而且
輸出50V / 1A也不過才50W
使用EI40的CORE
說實在的,似乎太誇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路結構還滿不一樣的
而且
輸出50V / 1A也不過才50W

那是因為手邊只有EI40可以用。就直接拿來用了n_118|

楼主:
Vds 和 Vgs 的圖,開的速度明顯慢了~

网友B:
你的第一個電路裡E2(D1+),D1- 各是幾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第一個電路裡E2(D1+),D1- 各是幾V?

D1(+)的圖

D1(-)的圖

電路基本上可以動作,但都要加較大的散熱片。不然MOS沒多久就燒掉了。

想知道的是有沒有什麼辦法解決MOS發燙的問題、為何第二個電路會跳C.C. 無法動作。

楼主:
發熱的問題解決了。問題出在D2二極體,我原本是用Fr207,但不知道是因為切換頻率用100k(Hz)的關係,還是什麼不知明原因。二極體承受不住,造成mos發熱。後來換成stta506蕭特基,就不會了。但電感依然會叫-.-

且我上面的電路圖少放了一個D2二極體

网友C:
突波 用吸收電路 解決

電感先看看 G-S 驅動波形
前題事電感有繞緊 磁芯有預留伸縮縫
100KHZ人是聽不到的   應該是諧波引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發熱的問題解決了。問題出在D2二極體,我原本是用Fr207,但不知道是因為切換頻率用100k(Hz)的關係,還是什 ...

因為你#的電路沒有放二極體
所以我在2#才會說"電路結構還滿不一樣的"

這個電路我比較好奇的是
那個2.2u的電容,是何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發熱的問題解決了。問題出在D2二極體,我原本是用Fr207,但不知道是因為切換頻率用100k(Hz)的關係,還是什 ...

mosfet是只進不出憋死的,就像吃的太飽,肚子給撐爆了,講這樣若還是覺得不夠清楚,先把sepic的原理看一看,看看能否看出端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突波 用吸收電路 解決

電感先看看 G-S 驅動波形

有試過在mos的ds並電阻電容,但好像沒甚麼太大效果。

電感在繞時其實蠻注意的,應該有繞緊。但倒是沒有預留伸縮縫。

感謝建議,我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你#的電路沒有放二極體
所以我在2#才會說"電路結構還滿不一樣的"

我也不是很清楚C2 2.2u的功用是什麼, 但在sepic架構中有那顆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fet是只進不出憋死的,就像吃的太飽,肚子給撐爆了,講這樣若還是覺得不夠清楚,先把sepic的原理看一看,看 ...

大概了解 =)

楼主:
電感會叫的問題有改善了(現在變成會有小聲的沙沙沙),電壓突波也小很多了,原來是我Q2 Bjt 的 E和C接反了....   真是抱歉....

現在的圖:

Vgs和Vds的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