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擴大機不過電,短路

楼主(2015-04-20):
各位前輩好!
小弟又來打擾各位了n_059|

續上一台單邊沒聲音的擴大機完修後,又翻出了另一台上一輛車上的擴大機!

這台擴大機原先在車上是正常使用的,後來車賣了擴大機拆下就一直放在倉庫!
想說翻出來當重低音用擴大機,但是通電後沒過電......電源燈沒亮!

索性就把它拆開查電路,一打開發現照片中紅圈處的兩個電阻燒焦了!
手邊剛好有料,二話不說就把他換上!

(圖中左下的電阻R111和R114好像也燒了.....!)

換好後通電,還是沒過電.........

算了!足一檢查吧!沒想到.....電源正負極竟然是短路的.......

這下真的不知該怎麼查了!

請問各位前輩,電晶體慣穿會造成這樣嗎!?

我可以往哪個方向去查比較快呢!?

看圖....

网友A:
擴大機型號?  請依循版規加在標題上!!
( 3 技術問題標題上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 ... )
服務條款與共同版規(新舊會員必看) 2013/02/22 修訂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

圖一紅圈處的兩個電阻 原值*2 倍 接腳架高加入後  開機逐一摸左方處零件  看看哪裡發熱

U101  U102  VCC/GND 腳 解焊   如  2904d JRC 第8/第4 解焊  看看還會短路嗎?

网友B:
http://diagramas.diagramasde.com ... wer%20amplifier.pdf

上列連結為  先鋒牌汽車音響 GM-X622 之手冊
隨然跟你的型號不同
但是萬變不離其中
輸入12V經由交換式電路昇壓
再整流成為 雙電壓
供給AMP使用

該PDF很久以前wish曾經在站內分享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擴大機型號?  請依循版規加在標題上!!
( 3 技術問題標題上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 ... )
服務條款 ...

回前輩,他有些年紀了外觀上也看不出型號和廠牌!板子上我也查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擴大機型號?  請依循版規加在標題上!!
( 3 技術問題標題上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 ... )
服務條款 ...

回前輩
目前沒法開機去測試,一通電電源供應器就斷路了......!

我再試試前輩的方法測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diagramas.diagramasde.com/audio/GM-X622%20bridgeable%20power%20amplifier.pdf

上列連結為  先 ...

感謝前輩!
存檔列印下來日後必定有用....

网友B:
電源輸入端建議串一顆 12v /50w 鹵素燈 (鎢絲燈)

建議你先把昇壓部分的power mos拆下來測量
再來是檢查昇壓之後的整流二極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輸入端建議串一顆 12v /50w 鹵素燈 (鎢絲燈)

建議你先把昇壓部分的power mos拆下來測量

不好意思前輩,
小弟不是本科系所以有些名詞不太懂!
雄大指的power mos是圖中的右上還是右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擴大機型號?  請依循版規加在標題上!!
( 3 技術問題標題上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 ... )
服務條款 ...

果真....U101  U102都短路了!
這下要來找零件了!

网友:
請依照順續將零件拆下來檢查

网友:
MOS燒了,電源短路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