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排氣扇的馬達有賣嗎

楼主(2015-04-20):
賣場那種2500元左右的
大概不到兩年半就卡卡不轉上些油到軸心好一個月
真不耐用

网友:
消費性型態,今非昔比(快速)。
就算換馬達結果也是相同設計(油銅)
除非是滾珠(培林)壽命較長(也可清理抽換(耗時)),大型機具(高檔電機)才看得到。

网友:
所以還是換  滾珠軸承   ?
我沒買過,但也想買[滾珠軸承]來玩玩看
五金行會有滾珠軸承吧?

网友:
給LaBa兄 ,
我曾經與你有同樣的困擾, 原國際牌排風機馬達出現噪音(即所謂馬達捧供), 不管怎麼修都只有3~5個月的安定期, 後來索性更換一個國產知名品牌, 使用壽命也僅3年多, 然後再度換回原國際牌, 也僅用了大約5年就又故障了.
這回心想, 每次故障都僅壞馬達, 便拆下風扇馬達到處找, 終於在台北市環河南路1段(漢口街和洛陽停車場中間), 舊貨店中找到, 記得大約$200~400就可買到看品項, 曾經換過兩個這家的這種舊貨馬達, 屆今都超過6年了, 仍舊快樂使用中, 只是要記得每年都一定要點2滴機油(千萬不要多點)至軸心即可.

希望對有需要的人, 有些許的幫助.

网友A(2015-06-08):
這個我剛拆過,病因跟您一樣,搞不好更嚴重,開關一切不轉還在開關處冒火花
我拆解後發現,它不是軸承的,是用銅襯套
所以在外面有個孔讓您能滴油,不過我拆開後發現,年久沒維護轉軸跟銅襯套處都生銹
鍍一層髒污所以只好噴一下WD40再用砂紙打磨成亮晶晶
銅櫬套的部份要噴個WD40用布條拋光一下,裝回去時不要忘了上點黃油
最後告訴你一個秘密,您的啟動電容要換一下,年代久遠,啟動電容剛啟動那個瞬間沒力
啟動電容是什麼那你就要去露天搜索了
我上次去附近的電料行買個250v 5UF 才45元,見議您買 250V 8UF 保證您的風扇跟飛機螺旋槳一樣有力
而且我發現了喔, 交流電的電容用英文大寫表示,直流的用小寫表示,是嗎 各位大大請指導一下
砂紙跟WD40,牛油 ,因為本身是機械科的所以身邊還有不用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個我剛拆過,病因跟您一樣,搞不好更嚴重,開關一切不轉還在開關處冒火花
我拆解後發現,它不是軸承的,是用銅 ...

砂紙跟WD40只能除銹,

最好別用砂紙,會破壞光滑表面,用菜瓜布吧,

牛油黏性太高,可能也用不久,

前日修一台電風扇,

用機油(10-30W)加點變速箱油,

效果還不錯,

汽車引擎能用的,(高溫高速)

電風扇應該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砂紙跟WD40只能除銹,

最好別用砂紙,會破壞光滑表面,用菜瓜布吧,

沒錯。。。。其實機油是最好的。。。。。

因為機油面對的是最惡劣的環境,風扇算什麼。。。。

网友:
ㄏㄏ 大家用的油都不太一樣
賣豬肉的可能要用豬油了
手邊有的油就用吧,如果在工廠都是用牛油或是更高級的高速軸承油紅色的
如果大大们要用汽車機油也說的過去不過黏滯性太小不容易留住要常加
偏偏你看大家的電扇都是靜電吸一層黑黑的了也沒在拆洗,更不用說那種排風機
除非卡死了,我相信你不會拿梯子去拆來清理的

网友:
這種風扇的馬達一般都不做滾珠的,我們高雄公園路的店家要找到這類型的也不太容易找,
畢竟這馬達在一開始製造方式就是以"便宜"為主,特別是台製陸製很常出現銅套放大,軸心
不正拿來修理的,不過要注意的是,

1:銅套上油是可以的,但是油的品質建議挑過,一般小北這類型賣得容易凝固,因旋轉發熱膨
脹係數大,工業用牛油或是抽水機發電機用的都相對適合,這種東西只要維修這種工業機具行
業都會具備,去要一點就可以了,大部分都會給你挖的。
2:電容器主要功能用在馬達在啟動時提供一組不同相位的磁場,因此啟動時磁場空間發生排斥
作用進而使馬達可以開始旋轉,不過為了提高電動機的啟動轉矩,許多老師傅常隨意選大容量的電容換上,誤認為電容容量越大越好。 其實,這種換法的確可以增加啟動轉矩,但電動機的啟動電流也會以更大的比率增加,這對電動機本身是非常不利的。
一般情況,在單相電容啟動式電機中,啟動繞組中串聯的電容容量增加1倍,啟動轉矩只能增加50%,而啟動電流卻要增加200%。
在單相電容運轉式電機中,當電容容量增加2倍時,啟動轉矩雖可增加近2倍,但電機的效率將降低50%。 這會使電機幾乎不能驅動原來的負載,如繼續通電,電機長時間處於過載,導致電動機燒毀機率就來的高。
更何況如果電動機是一般普通風扇所使用的,繞組用料肯定比一般工業用單向電動機來的低廉,因此是不是適用這樣的方式是建議多多考慮

网友:
工業用牛油 (黃油) --->能用嗎?  這個我來回答好了!

1.如果是用那種修摩托車店用的低價黃油(實際上顏色趨近黑色 )
   這種很爛,且不用高溫只要一段時間就會乾掉然後卡死馬達,這也就是為何一般大多數人說不適用的原因

2.一般可用的黃油,就是現在"國光牌"出的圓鋁罐黃油,顏色呈半透明琥珀色~雖然可耐高溫不容易乾
   但是由於是膏~"黏度太大"~基本上並不太適用於風扇油封軸承, 真要使用可加點其他"油品"來調稀使用

總之:國光牌這種黃油可以使用,但是效果普普而已

3.一般風扇用最佳潤滑油~是使用四行程機油,但要選擇黏度較大的使用,這樣才不容易乾

4.如果口袋的錢夠深,有種白色油膏其黏度遠低於黃油 (工廠送我的!我忘了實際名稱)這種是我目前使用的,比機油好用
===================

以上多是經驗,並沒有絕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