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凌S N95規格如何看與作用 ?!

楼主(2015-04-20):
請問三凌電磁接觸器S N95規格要怎麼看 ?!可以教我嗎 ?!看過古哥大神了 !都沒說清楚 !?…感謝 !!

网友:
右側黑字就是規格,由上而下,日本認證(適用電壓/功率)、國際認證(適用電壓/功率)、產業認證(適用電機馬力)

四邊藍字就有寫作用,上(輸入)下(輸出)為主接點,左右二側為附接點(NC常開、NO常閉)還有兩個啟動接點。(啟動通電後)

网友:
最重要的規格是看交流還是直流開關,接下來是AC-1或AC-3的最大功率(或電流、馬達馬力),再來則是開關線圈電壓。
AC-1指電阻性負載,例如電熱器。S-N95最大可到150A電流。
AC-3指的是電感性負載,例如馬達。這時可看各個電壓時的最大功率或是直接看馬達的馬力表(如下方),這部分還要分是單相(1PH)還是三相(3PH)電源與電壓的關係。
例如,單相110V~120V時可接7.5HP馬達,三相110V~120V則可接10HP馬達。
線圈電壓上面沒寫,可能要看規格書。

以上有錯請專家指正。

楼主:
感謝 !偶就是要問這個 !!電阻是加熱棒 !電感是線圈 !請問消弧是用電容嗎 ?!它裡面好像有 …忘了拍了 !下次有機會在拍來上傳 !!感謝前輩指點 !!

网友:
NO是常開接點(Normal Open):又稱NO接點或a接點
NC常閉接點(Normal Close):又稱NC接點或b接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偶就是要問這個 !!電阻是加熱棒 !電感是線圈 !請問消弧是用電容嗎 ?!它裡面好像有 …忘了拍了 ...

我是外行啦,稱不上前輩。消弧電容開關裡面有,就不用費心了。

補充內容 (2015-4-22 12:00 PM):
電磁開關內部消弧元件通常是電阻與電容串聯成的RC緩衝線路

楼主:
前輩 !感謝您無私的分享 !下次還遇的到一定拍來上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