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GO Desktop Power Supply.

楼主(2015-04-21):
LEGO Desktop Power Supply.

這個不能給阿牛大看到,要不然他把小孩的樂高給搶走拿去做Power的城牆,恐怕會鬧家庭革命 ...

LEGO Desktop Power Supply.

网友:
把樂高改成電源供應器,真厲害,按一個讚

网友:
外國的 LEGO 便宜?
很多電子類 DIY 都用 LEGO 積木構成底板或機殼

网友:
小孩長大不玩了,變成老爸的玩具,反正都是老爸錢買的,拿來物盡其用有何不可。

高雄有樂高展,趕快拿去參展!

网友A:
COW... 牛看到了... 可是牛家沒樂高~~~

如果要搞這個...
牛會把ATX的線都卸掉, 在外殼上開洞做幾個接頭, 再架上數位電壓/電流錶...
可能的話, 再改一下TL431, 把它做成可調式電源來用...

只是, 牛明明就有一台Loko 10A電源供應器 (無線電用)
所以牛只會想想... 不會動手改的啦~~~

但牛真的是會拗小朋友的東西來用的....

小朋友幼稚園時用的 "雄師彩色筆" 的手提盒... (18秒時的盒子)
被牛拿來改成 飛控電池盒/機箱 了.... (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W... 牛看到了... 可是牛家沒樂高~~~

如果要搞這個...

要把沒多少價值的二手電腦用PC power改成可調的Power來賣,變成大電流了.

你那個飛行器好小,在飛的時候好像蜻蜓喔,最小那台好像spy機,第一次看到,不知能否攜帶小型無限攝影機,你買那台花了多少coco$?

昨天公視福爾摩斯播出Spy飛行器,像蚊子一般大小的,可以像spy做監控,還可以殺人於無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把沒多少價值的二手電腦用PC power改成可調的Power來賣,變成大電流了.

你那個飛行器好小,在飛的時候 ...

SYMA X12, 網拍還有貨呀~~ nt$650...
因為它可以和SYMA X5C共用同一支搖控器, 所以牛才買它!!
不能出門飛X5C時, 在家裡客廳飛x12... 才不會被兔媽飛踢....

X12基本上不能載重... 所以沒去試它能不能背小Cam...
但根本也不用試.... 因為一定載不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MA X12, 網拍還有貨呀~~ nt$650...
因為它可以和SYMA X5C共用同一支搖控器, 所以牛才買它!!
不能出門飛 ...

>X12基本上不能載重... 所以沒去試它能不能背小Cam...
>但根本也不用試.... 因為一定載不動!!

要做這一種的,需要把cam不相關的外殼等脫光光,只留下有必要的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MA X12, 網拍還有貨呀~~ nt$650...
因為它可以和SYMA X5C共用同一支搖控器, 所以牛才買它!!
不能出門飛 ...

使用DONG手勢互動軟體操縱遙控飛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