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LCD-888Q 與品牌不詳的萬用液晶電視拆殼篇

楼主(2015-04-21):
LCD-888Q 遙控器的製造公司大家Google 一下就可找到,他也沒付我廣告費,我就不替他們廣告了,另一支LCD-688A 只有一個塑膠袋裝著一支遙控器跟一張黑白說明書,並沒有製造公司,所以也不用查了。
今天的主角除了遙控器外,就是wish及烏骨雞學姐小鐵鏟。

由於現在的遙控器都沒有螺絲,所以兩手緊握遙控器兩端,稍微前後用力,這樣就可以找出"下手"的地方,像這支LCD-888Q 我決定從它的屁股下手,從屁股下手就由我wish 小鐵鏟上場。

接合口出現了,這下換烏骨雞學姐小鐵鏟上。

接著慢慢往前半部移動就開了一半了。

繼續慢慢往還扣住的地方就可把外殼打開了。

最後把電路板拿出就行了。

這是用Bonding 封裝,裡面使用Serial EEPROM是24C16。

接著拆LCD-688A,LCD-888Q 遙控器是屬於瘦長型,而688A是比較矮胖型,用兩手前後方法找空隙很吃力,不過wish 是有練少林抓奶龍爪手的,結果一用力就聽到"叭",這下就知道裡面可能有卡榫斷了,這次烏骨雞學姐小鐵鏟先上。

如同LCD-888Q 一般慢慢挖開即可。

這支688A的上下左右及確定五個鍵是使用這種簧片開關。

而Serial EEPROM是使用24C02。

在Serial EEPROM上,LCD-888Q是使用24C16 16K,但是LCD-688A只有使用24C02 2K,很明顯的888Q 比688A 容量大許多。
接著我們看看導電橡皮的部份,由下面的照片可看出888Q 的導電按鈕比688A大一些,而比較大的按鈕888Q會使用兩個導電橡皮,甚至是三個導電橡皮。
剛剛有說過688A 的上下左右鍵是使用簧片當開關,但是888Q 是的上下左右鍵是各用三個導電橡皮。
上下左右鍵是很常用嗎?不然為什麼這兩家對這些鍵都特別加強?

最後我們來看看被我拆開後的外殼卡榫,我先聲明這兩支遙控器我都是非常小心在拆,不過LCD-888Q 的遙控器的確比較耐拆,大家可以看看完全沒有受損。

LCD-688A 就多處受傷了,不過這點或許是我拆的方法有待改進,別人來拆就不會受損也說不定。

謝謝觀賞!來賓請市廣課、起公狗鼓勵。

网友A:
wish 大:
相片極好,請教學一下

网友B:
拆殼技術太差.有待改進.

ps......LCD-888Q說菊花會痛.小心插入.

网友C:
真的皮開肉綻
哇!嘉芬真多
認養一隻小狗狗

网友D:
W老大說的塑膠強度這點,最近深深的有體會

之前拆液晶螢幕外殼,拿一般的一字起子去翹,一定會崩掉

但是我在拆那台ACER AL732時,因為拆的方式不對,所以很難撬開

後來也是用一字起子硬翹,但,那個黑色塑膠的損傷就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殼技術太差.有待改進.

ps......LCD-888Q說菊花會痛.小心插入.

其實我兩支遙控器都是很小心拆耶!
不過我也很少拆殼倒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sh 大:
相片極好,請教學一下

這是去年新買的NiKon 拍的,的確比之前的相機好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皮開肉綻
哇!嘉芬真多
認養一隻小狗狗

謝謝公狗支持!這是我最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W老大說的塑膠強度這點,最近深深的有體會

之前拆液晶螢幕外殼,拿一般的一字起子去翹,一定會崩掉

其實這一定是有差別的

网友E:
EEROM是幹嘛用的?~~~儲存內碼??

楼主:
引用 网友E:
EEROM是幹嘛用的?~~~儲存內碼??

是EEPROM,照著翻譯就稱為電子抹除式可複寫唯讀記憶體,遙控器的內碼應該就是存在那裡。
這種24系列是由24C01、24C02、24C04、24C08、24C16......等等,像LCD-888Q 是使用24C16 容量為16K,LCD-688A則是用24C02 容量為2K。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EEPROM,照著翻譯就稱為電子抹除式可複寫唯讀記憶體,遙控器的內碼應該就是存在那裡。 ...

知道了~~~所以容量大的儲存的多就可以"萬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知道了~~~所以容量大的儲存的多就可以"萬用"?

不一定!加大記憶容量是可以增加更多的碼,適應更多的電視,但是遇到不同的發射系統時就不一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EEROM是幹嘛用的?~~~儲存內碼??

這裡的 eeprom 應該只是存放會變動的資料,如設定對應遙控器的編碼,至於各對應遙控器的鍵值則很可能直接 mask 在主控晶片 rom 內,因為 675 組碼對應的按鍵值所需的容量不小,24C16 是 16K BIT,等於 2K BYTE,肯定放不下,更不必說 24C02 才 256 BYTE 而已。

另一個因素是安全考量,大家都曾遇過所選定的組碼偶而跑掉,重新設定又可以使用,若是連個遙控器對應的鍵值也存在外部 EEPROM 裡,萬一跑掉.......整個遙控器變空白,這不是使用者重新對碼救得回來的,所以這部分存在主控晶片 ROM 內比較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一定!加大記憶容量是可以增加更多的碼,適應更多的電視,但是遇到不同的發射系統時就不一定了。

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這裡的 eeprom 應該只是存放會變動的資料,如設定對應遙控器的編碼,至於各對應遙控器的鍵值則很可能直接 ...

編碼就是紅外線LED閃爍的頻率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編碼就是紅外線LED閃爍的頻率對吧...

碼是碼,紅外線是紅外線,紅外線的任務是把碼傳送出去。
例如你要去台北,火車把你從高雄載去台北,那你就是碼,火車就是紅外線。
我記得我小時候老師在教真空管收音機原理,就是用這個當比喻。

网友:
引用 网友E:
編碼就是紅外線LED閃爍的頻率對吧...

不只是閃爍頻率而已,是以串連方式送出按鍵碼,每顆按鍵都有唯一的碼,不同廠牌電視遙控碼編碼格式也不盡相同,支援幾百種遙控器,每支遙控器上又有幾十顆按鍵,存放這些遙控器編碼所需空間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