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图片分享下

楼主(2015-04-22):
下半夜在大陆论坛看帖时看到两张图片笑出了声:

网友:
我看了以後也笑了。。。。。。

韓國的。。。。。很先進哦。。。。有防止把人拉下去的設計。。。。

网友:
看到第一張照片時就在想,她這樣拉若是車往下滑,那車門不就會被拆了,或者她不夠力,整車都下去了,她也只能放手,車門被拆下,表示她很夠力 ... 大家小心了 ...

网友:
開成這樣可能沒有機會拉車門了吧?

网友:
1.這個母老虎也太威了吧?
2.這台車門也太弱了吧?
3.你奶奶的,不幫老娘hold住車子,還在那邊拍照?

网友:
路雖然不寬,但似乎還可以走....怎開到邊邊去了

网友:
我覺得第二張是修圖成分居多,因為

岸邊的女生還維持著持車門姿勢,一般來說,距離車門斷開時間,應該沒超過1分鐘(最長估計)
正常發現事不可為就應該放下車門了.以此推論來說

1.水裡的車子有疑點,因為水面太平靜了,除非是事發很久以後才有可能,但這與推論違背

2.女子持車門姿勢有問題,第一張圖可以看到,女子的腳是稍微往車子方向的,藉此,產生往左邊拉力
   這對於要固定車子來說,是很合理的姿勢,但是第二張圖,女子還是維持著往左傾斜15度的姿勢
   但是沒有車子往右的拉力耶.....向麥克傑克森致敬?  月球漫步

3.同樣是女子持車門姿勢,一,二張對照,從後面樹叢來看,這姿勢完全沒有變過,這明顯不合理
   車門脫離車子瞬間,一定會因為施力問題,往後方倒或是退一步,但是完全沒有.
   不可能閒到又回到原位去拍照.

4.第二張圖與第一張圖對比,色澤對比甚麼的感覺有被調過,刻意粗糙化,感覺是為了掩飾修圖痕跡

太過剛好的道路是有可能會開不好的,以前多拉A夢有個片段
小叮噹叫大雄沿著房間塌塌米的線走,大雄說:這沒啥困難的,輕鬆走過
但同樣的寬度,去走在圍牆上面,就走不好,但是圍牆寬度與榻榻米之間的線寬度是差不多的.

网友:
修圖+1
完全沒有車子滑下(不是翻覆)殘留的痕跡

网友:
这图P得太差劲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