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 ES-D159P洗衣機 觸控面板故障

楼主(2015-04-22):
請教各位先進~小弟的洗衣機~買新機過後兩年~這個面板就故障~保固內有請聲寶的維修人員來更換過
他只有更換觸控板~之後過了兩年~又故障了~這次已經過保固了~來的維修人員將觸控板跟外殼一起更換~
要價2個小朋友~由於太常故障了~想請教各位先進~哪裡可以單買的到觸控板~我可以先裝起來預備一下

型號

型號

觸控板

觸控板

网友A:
面板也請你拍出來看看 要清楚一點  常壞 是不是常面板上常碰水

网友:
不清不楚看隆無.

网友B:
應該是面板組整個都換了吧~?
基本上可以找附近的家電行請他們幫忙詢問看看~
價格上通常也會比較低一些~

网友C:
原廠可以單買.
之前有買過.

网友D:
機板的背景....     機板還要庫存阿....
下次再壞是不是也差不多該換新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也請你拍出來看看 要清楚一點  常壞 是不是常面板上常碰水

您好~照片如下~洗衣機放在陽台~下雨會潑到水~有用原廠給的防塵罩蓋著~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楼主:
已經補圖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面板組整個都換了吧~?
基本上可以找附近的家電行請他們幫忙詢問看看~
價格上通常也會比較低一些~ ...

您好~裡面的控制板是好的~維修人員是拿一組好的觸控板+面板~
再拆舊的控制板裝好換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廠可以單買.
之前有買過.

您好~請問有價格可以私密給我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機板的背景....     機板還要庫存阿....
下次再壞是不是也差不多該換新機了 ...

您好~基板是OK的~只是觸控板掛了兩次~怕有第三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裡面的控制板是好的~維修人員是拿一組好的觸控板+面板~
再拆舊的控制板裝好換上就好了 ...

那就是有分開賣~你可以帶著舊品去電器行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有分開賣~你可以帶著舊品去電器行問

恩~本來是想看看網路上有沒有賣~去電器行問怕被貴到~~謝謝

网友A:
恩恩 下次如果運氣還是很差 可以先選觸控單一零件先不換機板 不行再換機板這樣 還有外面你可以貼透明膠帶防水  就是貼紙箱的膠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恩 下次如果運氣還是很差 可以先選觸控單一零件先不換機板 不行再換機板這樣 還有外面你可以貼透明膠帶防 ...

恩~了解~謝謝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本來是想看看網路上有沒有賣~去電器行問怕被貴到~~謝謝

網路是有不過當然都是所謂的中古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路是有不過當然都是所謂的中古品~

您好~我在網路找不到~方便提供連結嗎?

网友A:
我是以前拆很多面板 但幾年少人問 就一直出清掉  外面要問也比較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以前拆很多面板 但幾年少人問 就一直出清掉  外面要問也比較少了

阿金大感謝您~

网友E:
薄膜按鍵怕潮也怕熱、放陽台除了要防水也要防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薄膜按鍵怕潮也怕熱、放陽台除了要防水也要防熱!

了解~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