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WellGate 2504A IP Gateway不過電零件詢問

楼主(2015-04-22):
各位大大好,小弟又來詢問了,這次主角是wellgate 2504a,它是作用在sip環境中fxs的角色。

狀況是,12v電源插上,power燈會亮一下子,然後熄滅,沒再動作了

拆板後上電測量,還沒測就聞到怪味,立馬斷電,左看看右看看發現這顆裂掉了

但小弟實在不知道它是什麼,又要去哪找替代零件,可以麻煩各位大大給個方向,感激不盡

這是主角

全板正面照

全板反面照

這是它在背面的位置(有焦焦的感覺)

Edit : WellGate 2504A PoE on WAN4-line FXS SIP IP Gateway Datasheet.
Scott Wang.

网友A:
根據大胖不負責任的猜測,
這是一顆玻璃封裝的二極體,
放置的位置在電源輸入端,
功能我猜是反向保護。

网友B:
先看零件編號R.. 電阻C..  電容Z..  積那

看起來像是  積那 ZENER 當輸入電壓過高或反向時起 保護作用

可以拆下看編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據大胖不負責任的猜測,
這是一顆玻璃封裝的二極體,
放置的位置在電源輸入端,

謝謝您,但不知該如何找出替代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零件編號R.. 電阻C..  電容Z..  積那

看起來像是  積那 ZENER 當輸入電壓過高或反向時起 保護作用

好的,我找時間拆下,並拍照上傳,不過是要看哪部份的編號呀?  板子上的,還是零件上的?

网友C:
可以從dc-dc CONTROL IC 下手 找datasheet  推算diode 規格

网友:
先看看那二極體跟週邊電路的關係吧
可能是蕭特基二極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從dc-dc CONTROL IC 下手 找datasheet  推算diode 規格

DSA0041775.zip (205.03 KB, 下載次數: 14) 請問是這個嗎?

小弟不是本科出身還真不知道該怎麼去推算它的規格

還是謝謝大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是這個嗎?

小弟不是本科出身還真不知道該怎麼去推算它的規格

你的附件是AIC1578系列的DATASHEET,
請看第二頁TYPICAL APPLICATION CIRCUIT,
有沒有看到一個D1 SS32,
應該就是你附圖裡那一顆大黑色的SS32蕭基特二極體了!
再看到第8頁,有一個D2 LL4148,
這個就很可能是你壞掉的那顆二極體了,
請其他學長補充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是這個嗎?

小弟不是本科出身還真不知道該怎麼去推算它的規格

是AIC1578  , datasheet沒錯

1.找出 PIN 4 (FB)  電壓調整電阻阻值    可算出設計  輸出電壓值VOUT

VOUT=1.22 ×(R1+R2)/ R2

2.拆下燒毀DIODE後, 量兩端 對地(GND)阻值 ,對 VOUT 阻值
看這顆是否為 VOUT限制電壓 的保護ZENER DIOD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AIC1578  , datasheet沒錯

1.找出 PIN 4 (FB)  電壓調整電阻阻值    可算出設計  輸出電壓值VOUT

報告~~剛拆下了,2端對地阻值為"0",這樣是不是有其它故障點?

2端點對第四腳阻值為 17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附件是AIC1578系列的DATASHEET,
請看第二頁TYPICAL APPLICATION CIRCUIT,
有沒有看到一個D1 SS32, ...

大大,是1N4148嗎?  如果是這顆,剛有挖到替代料,但是不知道有沒有其它的故障點就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報告~~剛拆下了,2端對地阻值為"0",這樣是不是有其它故障點?

請問靠近  電感那端 (最下方那張圖  左邊  D17印字 )  是跟 VOUT接在一起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是1N4148嗎?  如果是這顆,剛有挖到替代料,但是不知道有沒有其它的故障點就是了。 ...

大胖只是猜測,畢竟還是要對一下電路圖,
看看duncan兄還有其他的前輩們怎麼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靠近  電感那端 (最下方那張圖  左邊  D17印字 )  是跟 VOUT接在一起嗎?

請問大大說的是這二個腳位嗎?

2端點對第四腳阻值為 17K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說的是這二個腳位嗎?

2端點對第四腳阻值為 17K

麻煩量一下

楼主:
報告~~三個黃色的點都是導通的

另外有個問題GND跟3.3V居然是導通的

中間那二顆10V 330mf電容已經拆下來(也確認二顆都死掉了),但還是導通,還在找是哪邊出狀況,有大大能給個方向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報告~~三個黃色的點都是導通的

把中間 黑色DIODE 拆掉

再量看看

-------------------------------------
標示GND 3.3V 12V ---> 先不用管他

一步一步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中間 黑色DIODE 拆掉

再量看看

報告,拆掉後,黃點量測為0.3歐姆

該二極編號為ct 1n5822

補充內容 (2015-4-24 09:31 AM):
突然發現那0.3歐姆是因為我的電錶問題產生的,所以應該"仍然是導通狀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報告,拆掉後,黃點量測為0.3歐姆

該二極編號為ct 1n5822

1n5822 拆掉後
1.那一端點 對GND  阻值?
2.3.3v 對GND還短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1n5822 拆掉後
1.那一端點 對GND  阻值?
2.3.3v 對GND還短路嗎?

東西在公司,明天再量測了,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n5822 拆掉後
1.那一端點 對GND  阻值?
2.3.3v 對GND還短路嗎?

1.仍然短路
2.仍然短路

接下來不知道該往哪查了

楼主:
進度報告,把週邊的電容全拆下來,那二端仍然導通

网友C:
引用 楼主:
1.仍然短路
2.仍然短路

將濾波電感拆下  再量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將濾波電感拆下  再量測看看

剛把週邊的電容都換新的,再量測

標示12v的只有3v多

標示3v的只有1v多

晚點把電感拆下來,再跟大大報告。謝謝

楼主:
進度報告!!

之前把電源附近的電容都換新後,插上電源量不到12v,才發現12v跟接地已導通,拆下這個零件後,插頭有12v了,但後方沒有,正在找替代料件中

至於之前說的GND及3.3V那個部份仍然是導通狀態,還沒找到故障點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剛把週邊的電容都換新的,再量測

標示12v的只有3v多

應該是拆 橫躺著 的 那2顆黑黑的 濾波電感  因為可能妳後端 有零件短路
拆掉後  量最右邊 那2點 3V 和12V 對地看有沒有短路
有的 化 就是後端短路導致 你的 電源部分燒毀
先這樣看看

PS 有可能後面4路話機的電路 有一路被雷擊導致零件燒毀
可以稍微比對一下 各路的 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拆 橫躺著 的 那2顆黑黑的 濾波電感  因為可能妳後端 有零件短路
拆掉後  量最右邊 那2點 3V 和12V ...

好的,我下週進公司測試後再上來回報。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拆 橫躺著 的 那2顆黑黑的 濾波電感  因為可能妳後端 有零件短路
拆掉後  量最右邊 那2點 3V 和12V ...

報告!!剛回到公司把電感拆了,量測2點仍然導通。這是不是代表,這塊板沒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剛回到公司把電感拆了,量測2點仍然導通。這是不是代表,這塊板沒救了? ...

救是一定有救  只是要慢慢抓  我覺得 那四路話機的 電路很可疑 你有空  量看看 大顆的晶體二極體  IC 各個 腳
到接地的 阻抗  看看有沒有哪個 比較異常的  你就4個 PORT 相同的 零件去比對看看
通常這類型電源短路的 案子  晶體 IC 類的 通常都會有某些腳 阻抗變低了

祝你好運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進度報告!!

之前把電源附近的電容都換新後,插上電源量不到12v,才發現12v跟接地已導通,拆下這個零件後, ...

你搞錯點了

那個是PPTC   是保護元件

你先把DC-DC 輸出正極銅箔 割斷
看看是DC-DC的問題 還是後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搞錯點了

那個是PPTC   是保護元件

請問是這塊嗎?

网友D:
他是指 你之前拆的 那顆黃色兩隻腳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是指 你之前拆的 那顆黃色兩隻腳零件

您好,謝謝提醒。我知道他說的是那個零件。

只是在想:

你先把DC-DC 輸出正極銅箔 割斷
看看是DC-DC的問題 還是後端

這個銅箔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謝謝提醒。我知道他說的是那個零件。

只是在想:

先別急著割銅箔

1. 請按照 duncan 大的說明,把 L8 拆掉 (黃色)

2. 用電表歐姆檔,紅棒接紅點,黑棒接白點,看看是否為短路

3. 用電表歐姆檔,紅棒接藍點,黑棒接白點,看看是否為短路

這些步驟的用意在於,斷開 DC to DC (12v to 3.3v) 的輸出,
然後看看短路是發生在 DC to DC 轉換電路的區塊,還是發生在之後的區塊,才能找出故障點

楼主:
很抱歉這麼晚才回覆,報告大大:

電感拆下後

白藍是導通的,白紅不導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抱歉這麼晚才回覆,報告大大:

電感拆下後

看來應該是後端3Vˇ短路
良紅色框框裡的4顆一樣的 IC
看有哪一顆 除了 VCC GND 外 跟接地還有低阻抗的
有的 話 該IC 拔起來再量 VCC  GND 看有沒有短路

紅色部分

紅色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來應該是後端3Vˇ短路
良紅色框框裡的4顆一樣的 IC
看有哪一顆 除了 VCC GND 外 跟接地還有低阻抗 ...

感謝大大,最近比較沒空去弄它,等有時間再跟您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