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求助]NATIONAL美髮機EH842不過電,拆不開

楼主(2015-04-22):
92年生 材質好,花樣23年輕貌美

粉紅標籤下,也摸不到螺絲

前喇叭口移除,尾椎電線端也試過攪不開

不過電,拆不開。嘉芬請先進指導

网友A:
用拉的?

將可移除的部件移除後 不可移除的按鍵壓到底即可拉出??

网友B:
尾巴好像是寫過慮器, 是不是可以轉開拔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拉的?

將可移除的部件移除後 不可移除的按鍵壓到底即可拉出??

用拉的? 請問這工法在實物上有確認過嗎~
萬一~~~~ 拉壞! 三太子可不陪睡
你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拉的? 請問這工法在實物上有確認過嗎~
萬一~~~~ 拉壞! 三太子可不陪睡
你去 ...

請問這工法在實物上有確認過嗎~
男人A直覺ε≡ヘ( ´∀`)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巴好像是寫過慮器, 是不是可以轉開拔出

過慮器是指塑膠細濾網
細濾網無法移除,因為AC線抵著
就算能移除細濾網,還是要能扳開兩個半圓本體

不敢貿然扳,所以上來問有經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參考看看

http://minkara.carview.co.jp/userid/311072/car/1100155/2580797/note.aspx

感謝鄧肯師傅
原來還需要一支解榫鉗

网友D:
加油!~~快!~修好了妹妹會幫你吹~~~~~~~頭髮唷

网友:
太子大:

"92年生"=1992年,NATIONAL 已改名P..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油!~~快!~修好了妹妹會幫你吹~~~~~~~頭髮唷

加油!~~快!~
您是說: 有長頭髮的地方都吹嗎

只有左、右兩個主卡榫

网友:
所以他還是一般吹風機架構,只是變成直筒式....那清除毛髮潤滑馬達就可以啦

网友E:
我以前也修過一台這種型的,保險絲竟然是焊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也修過一台這種型的,保險絲竟然是焊錫。

開關正常

加熱組壞光光: 主加熱蕊有短路黑煙痕跡、副加熱蕊斷路(風扇無分壓不轉)、焊錫保險絲融斷
棄修,又是白工一場

网友:
可以壞成這樣也不簡單~~

网友F:
若依三太子的功力拿報廢的吹風機當零件應該還救得回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謝鄧肯師傅
原來還需要一支解榫鉗

三太子連這工具都有,這吹風機我也有二支,速度變慢了,本來想看三太子如何解決如法泡製一下說,看到這裡,才知要工具啊,去買一支好了---解榫鉗。

另三太子是不是需要一台當零件,我這有一台你就不用棄修,而且也不用陪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若依三太子的功力拿報廢的吹風機當零件應該還救得回來?

功夫麥! 沒把握說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太子連這工具都有,這吹風機我也有二支,速度變慢了,本來想看三太子如何解決如法泡製一下說,看到這裡 ...

J大的心意有收到 ,感謝! 你的馬達可能是頭髮卡滯或轉子失潤
可外供12V來潤滑(請注意正負極性)

其實,用兩支等寬的一字起同時插入,就可退出兩個卡榫

這支,前修造成很多二次傷害

風扇分壓的鎳鉻絲是纏在玻纖管上,玻纖已經脆化,要小心
你讓三太子有想~ 修它的企圖

銅片捲成管狀,輕輕夾緊鎳鉻絲(運作電流約0.7A)

弱風

強風,搞定! 大家都不用去陪睡~

网友:
還是三太子有辦法,點子可真多,這樣都能修復,妹妹等不到你來陪了。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