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這零件資料 有得買嗎?或替換的 謝謝

楼主(2015-04-23):
(图片)

网友:
它是在電路板上具有甚麼作用呢

電源 ? 信號

知道用途的話可以縮小搜尋範圍
單純25801 是找不太到的

网友:
google搜尋PFC 28051 答案就出來了.

楼主:
各大大謝謝   這是t-con電源輸入端有經過這顆  是什麼用意沒資料猜不透
海大你可能妹看多了喔,是25801不是2805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大大謝謝   這是t-con電源輸入端有經過這顆  是什麼用意沒資料猜不透
海大你可能妹看多了喔,是25801不是 ...

有 25801 25781 25757  ....等等

P MOSFET

P5103EAG  -30V -5A

http://products.niko-sem.com/images/product/127313424889187.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 25801 25781 25757  ....等等

P MOSFET

duncan 大你真太強了,感謝      只是買不到   我用3支腳的p-ch 改只撐幾分鐘太燙  受不了還是燒了
再找看看有沒有耐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duncan 大你真太強了,感謝      只是買不到   我用3支腳的p-ch 改只撐幾分鐘太燙  受不了還是燒了
再找 ...

這顆P-CH MOS是標榜 Logic Level Enhancement
簡單講就是 TTL LEVEL 就可以驅動Vgs
你注意5#DUNCAN 提供連結 DATA SHEET 第一頁下方  RDS(ON)
VGS = -4.5V, ID = -4A   66 mOhm

一般的POWER MOSFET 若是沒標榜 Logic Level driver
用低壓驅動Vgs 會驅動不足 使 RDS(ON) 偏大過熱

楼主:
SIMON1016 大   賜教  感謝了,這p-ch同規格的不好找,n-ch的似乎比較好搞
看來不是換一片就是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