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nyo SW-1088AT 洗衣機主機板異常???

楼主(2015-04-23):
今日欲洗衣時...按下電源鍵後...發現水位 中, 低, 少 燈號同時閃爍

拆下主機板後, 發現有一部份的主機板的防水膠脫落,

觀察這防水膠脫落範圍有二顆 ic會發燙

其它相關圖片

請教一下...這個異常與會發燙的IC有關嗎??
這二個IC是什麼呢??規格??
我該怎麼做...它才會恢復正常工作呢??
先謝謝大家~~

网友A:
請檢查水位壓力開關連接線三條線接點是否氧化(一頭接水位開關,另一頭接基板都要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檢查水位壓力開關連接線三條線接點是否氧化(一頭接水位開關,另一頭接基板都要檢查) ...

感謝taso0427師傅,接頭經使用WD-40清潔後,目前正常使用中。

那個防水膠脫落及IC發燙,是正常的嗎?要處理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taso0427師傅,接頭經使用WD-40清潔後,目前正常使用中。

那個防水膠脫落及IC發燙,是正常的嗎?要 ...

此部位溫度本來就比較高,洗衣機長時間使用下來,防水膠會有溶解的現象
也是焊點容易空焊的位置,如果擔心的話,可從相對位置的背後,將塑膠殼挖空加強捕焊,
再用中性速利康填補空洞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部位溫度本來就比較高,洗衣機長時間使用下來,防水膠會有溶解的現象
也是焊點容易空焊的位置,如果擔心的 ...

謝謝師傅的指導並幫我省錢,原本想說又有好幾個小朋友要離我而去了,後續我會依您所述處理,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