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IONEER DV-606D 上電出現閃爍 FLASH SUM 訊息

楼主(2015-04-23):
閒置好多年沒用,想說也要整理一下來放放音樂,但是卻無法開機了!
上網路查找,發現 PIONEER 的撥放機,有此故障還滿多的,但多半是國外的文章,
不知本地人使用這牌子的撥放機可有人遇到過此種問題,也不知如何解決了......XD

网友A:
老板!  開關門換片,進退匣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板!  開關門換片,進退匣正常嗎?

回三太子,都不能動,連雷射頭都不做師零動作,也沒那個光,就是沒那個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三太子,都不能動,連雷射頭都不做師零動作,也沒那個光,就是沒那個光!

進匣不到定位,MODE SW就不會開啟DVD行程
請先檢查開關門皮帶、然後量測MODE SW接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進匣不到定位,MODE SW就不會開啟DVD行程
請先檢查開關門皮帶、然後量測MODE SW接點

我來試試看,不過我倒是擔心軔體有問題...XD

网友:
前幾天在這一帖 松下 A300 DVD 讀不到碟

网友:
3樓有人分享教學影片就是先鋒牌的,三太子好厲害已指出問題所在,

网友B:
依我看 網路上的資料  軔體有問題 FLASH ROM   DATA LOSS
下例是 有個專改pioneer 軔體修改工具  Firmware Modification Kit
裡面提到的 Troubleshooting
https://www.dvdupgrades.ch/pioneer_advanced_plug_mod.html

這例是說 燒寫資料中途時  , 不預期斷電power loss或重啟動reboot
(導致資料錯誤 不完整)  所以顯示 FLASH SUM or FLASH SI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我看 網路上的資料  軔體有問題 FLASH ROM   DATA LOSS
下例是 有個專改pioneer 軔體修改工具  Firmware  ...

之前也有古狗了一番,很多討論都指向軔體問題,因為在一起動電源時,
基本的自檢動作都沒有,就直接跳 FLASH SUM 的錯誤,而且遙控器或面板的按鍵都無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我看 網路上的資料  軔體有問題 FLASH ROM   DATA LOSS
下例是 有個專改pioneer 軔體修改工具  Firmware  ...

參照您提供的連結,好像是要用這個套件來做軔體的 update
其中主要的問題是如何連結做更新,文中只提到要與他們連繫,看來難度還頗高的。

這個套件要價 chf 199 ? 是瑞士法郎 199
https://www.highdefinition.ch/bdcodefree.html

网友C:
不知 reset 有沒有用說~

http://www.dvforums.com/forums/flash-sum

information from the above link:
I've just 'Googled' FLASH SUM and it seems to be a problem with Pioneer players. I found quite a few posts on various forums highlighting the problem but not many replies I'm afraid. In fact, no one came back to say they'd been successful. Bearing that in mind, here are two that may or may not work:

1.Have you tried cold starting it; disconnect it completely from the mains for ~10 mins, then reconnect and try again.
2.It is probably a problem with the EPROM or the CPU. You could try resetting the software by holding in the STOP button while turning on the power to the unit. If that doesn't work it sounds like the EPROM is corrupt or the CPU is bad.
(These are other people's replies, not min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 reset 有沒有用說~

http://www.dvforums.com/forums/flash-sum

感謝您幫忙提點,這段文字有看到,也試了 stop+power 的方式做 reset ,
但是無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