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Philips 1500W hair dryers 負離子吹風機拆解維修

楼主(2015-04-24):
早上在社區丟垃圾時看到這台外觀看來算還不錯的hair dryers負離子吹風機
於是就興起一股發揮痞酷精神的想法,想說不然也是一件環保垃圾,只好帶回家拆解看看,
通常大品牌的吹風機故障問題都不大,最常見的就是頭髪卡住小馬達造成不轉或轉速變慢
,像達新牌一般型的都是壞在控制開關(因為吹太久過熱,只要去光華商場買一組換掉即可)
,要不然就是溫度保護器發揮作用而不運作,有時是加熱絲斷掉,很少遇到是馬達掛掉的。

以下是本篇的主角︰
1. Philips 1500W Salon Shine Care ion+
    故障原因,上電後會轉動但速度稍慢,開工拆解

2. 拆解時遇到問題了,Philips 用了不一樣的螺絲(一字但中間有凸起),沒這項工具吔

3.自己做一個好了,用我的佛地魔雕刻機把小一字起中間開個洞就完成了

4.開始拆解結構了,這時才了解菲利浦這樣的設計除了螺絲不同外,目的好像不希望你拆它
   來維修(直接丟了買一支新的比較快),因為不是很好拆,可能還真是需要用到烏骨雞學姐
   的那支小鐵鏟才有辦法拆的開啊。這如果被Pilips 公司看到痞酷網,我們的論壇會不會被
   買走啊? 說不定那一天真的成真喔。

5.拆開後最難的還在後頭(因為很難拆,無法拍到只能秀這個家絲(台語),那就是拆下風扇的
   工具,自己用鐵線DIYㄠ成需要的形狀。然後進到風扇底勾住用力拉開才看的到裡面到底是
  什麼回事,拉了好久才被我拉開。

6.本貼謎底揭曉,有看到一團結在一起的東西嗎?真團結啊,原來就是惱人的3000髪絲啊,
   元凶就是這一團,所以奉勸大家在使用吹風機時要小心啊,不要讓你的掉髪跑進這裡面
  ,因為頭髪除了會傷吹風機外,卡在加熱絲的頭髪燃燒後會有一股很難聞的味道,因為
  頭髮是蛋白質構成的 裡面含有硫的成份 所以燒起來會臭,蛋白質構成的有碳、氫、氧、
  氮。硫等成分

7.拿掉頭髪後把機子組裝起來,注意開關處的凹槽要對準,要不然還要再拆一次

8.可以正常吹你的秀髪了。

補充內容 (2015-5-13 09:54 AM):
補充:忘了說這細節,在拿完頭髪後,有幫軸承上油潤滑後才組裝回去,要不然轉速不好又要再拆一次的。

网友A:
每個東西 都有好一面與壞的面...

* 好的一面 專業有價
  高功率的東西 -- 保護/使用不甚,易出事(火災)...
  出事廠商 責任難定?? 故設計難拆,專業為之.

*壞的一面 想修都很難
  提高拆解難度, 以免 專業不足之人員 破壞或乎略了 安全設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個東西 都有好一面與壞的面...

* 好的一面 專業有價

產品的設計,個人覺得除了要好用、耐用、不易故障外還應該考量到是否容易維修,
就拿機車的組裝及設計來說,要工作人員易於組裝也要考慮後續維修人員的方便,
如果有機會去問一下維修機車的老師傅就會得到一堆對車廠的抱怨,甚至車廠應該
聽聽這些老師傳的意見再來設計下一代產品才是,另如電腦PC的模組化也是個很好的
設計,謝謝您的回覆。

网友B:
恭喜完修.

要是我會把那個螺絲變成一字頭.
相反的,你做出了一個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要是我會把那個螺絲變成一字頭.

因為那螺絲是鎖在凹槽裡,我沒工具可以直接改變那二個螺絲,必須要先有工具取出它才能夠改它,而且下回還是會遇到這樣的螺絲,於是還是做工具比較快,反正加了凹的一字起還是可以當一字起使用的,沒差!

网友:
好文~收下了

网友C:
沒見到負離子模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見到負離子模組

我也不曉得那一項是負離子模組,有大大可以圖片說明嗎?或只不過是廠商的廣告噱頭而已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好文一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曉得那一項是負離子模組,有大大可以圖片說明嗎?或只不過是廠商的廣告噱頭而已
。 ...

負離子是 3000V高壓放電,會有一個升壓逆變器,經高壓線從出風口針端洩壓

你這台相對位置看來像是"加熱蕊斷電開關",負離模組應該是設在本體裡面

另外請教,這台的馬達的扇葉是用什麼功法拆下來?

楼主:
三太子是什麼都修的鬼鬼才,這拆風扇小CASE應該難不倒你的,可以看到我附圖有一支自製的雙內倒勾的鐵線嗎?就是用這個工具拆下來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三太子是什麼都修的鬼鬼才,這拆風扇小CASE應該難不倒你的,可以看到我附圖有一支自製的雙內倒勾的鐵線嗎? ...

剛剛去百貨公司逛了一下,看到了這台,趕緊分享給各痞友,腰休喔,這一台吹風機
要價4-5千元哦,櫃姐還強調頭髪很快就吹乾,瑞士進口,連馬達都是經過秲殊設計的
,那我修好那台不用錢,也同樣能拿來吹乾頭髪,而最主要的是無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