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電源無PG信號問題!

楼主(2015-04-24):
此電源無PG信號!

ps223電壓偵測IC位置

這是量得電壓,是否IC壞了!

其它電壓
VCC 12V
IS12A 12V
IS12A 12V
VS12B 12V
IS5 5V
IS33 3.3V
VS12A 12V
VS33 3.3V
VS5 5V

謝謝指教!

補充內容 (2015-4-24 01:26 PM):
10V經X電阻8201貼片8.2K電阻降為1V進入PGI!

网友A:
PGI 得 1V 不正常, 試試先在 VCC 加10k - 11k  電阻到PGI ,看看PGO 能否正常 ?

楼主:
引用 网友A:
PGI 得 1V 不正常, 試試先在 VCC 加10k - 11k  電阻到PGI ,看看PGO 能否正常 ?

這樣做,是否測試ic是好是壞呢!
可以直接加電壓到pgi從0V開始往上加,
看PGO有無變化,可嗎!

那如果5v直接接pgo會有何影響!
只是沒經過ic作電壓偵測!

网友A:
不是測試ic 好壞. 因為你說pgi 只有1v .
正常值應是1.16 - 1.33  . 所以必然沒PGO
直接從vcc 拉電壓來先確定,沒PGO是否因為PGI電壓不足問題。
不能直接放電壓到PGO,這樣時序不對,很大機會不能啟動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測試ic 好壞. 因為你說pgi 只有1v .
正常值應是1.16 - 1.33  . 所以必然沒PGO
直接從vcc 拉電壓來先 ...

剛剛外加電源到PGI要加至1.4V才有PGO輸出,
那是不是X電阻原本是8.2K需並聯多少才可到1.4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外加電源到PGI要加至1.4V才有PGO輸出,
那是不是X電阻原本是8.2K需並聯多少才可到1.4V! ...

PGO 有出來, 時間正常嗎 ? 多小 m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PGO 有出來, 時間正常嗎 ? 多小 ms ?

沒示波器啦!
在下自用有出來即可!
原本電路10.5V經8.2K降壓至1.07V,只要把電阻降低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示波器啦!
在下自用有出來即可!
原本電路10.5V經8.2K降壓至1.07V,只要把電阻降低即可! ...

先改做6k 看看.

楼主:
謝謝啦,提供技術指導!

楼主:
問題已解決,謝謝!
並聯後阻值為7.4K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問題已解決,謝謝!
並聯後阻值為7.4K

恭喜完修,建議上板測試一下能否用,因為沒有測pg 時間,這樣直改電壓有一些設計會影響時間,導致不能點亮主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建議上板測試一下能否用,因為沒有測pg 時間,這樣直改電壓有一些設計會影響時間,導致不能點 ...

所以這款純LED Power supply tester不能顯示PG的ms,還是不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這款純LED Power supply tester不能顯示PG的ms,還是不夠用?

所以專業點,示波器是必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建議上板測試一下能否用,因為沒有測pg 時間,這樣直改電壓有一些設計會影響時間,導致不能點 ...

故意找個舊板做測試,完全沒問題,正常開關機!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建議上板測試一下能否用,因為沒有測pg 時間,這樣直改電壓有一些設計會影響時間,導致不能點 ...

對的,最好能看PG ms . 這樣比較好.
這種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的,最好能看PG ms . 這樣比較好.
這種很好用

好的!謝謝!

网友C:
何不把 PGI 電路上的元件仔細檢查一下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何不把 PGI 電路上的元件仔細檢查一下呢 ???

全檢查過了,pgi電路如圖直接變壓器經二極體到電阻電容都沒問題,
所以就偷吃步,自己用沒影響,謝謝建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全檢查過了,pgi電路如圖直接變壓器經二極體到電阻電容都沒問題,
所以就偷吃步,自己用沒影響,謝謝建議 ...

如果真的所有的元件都沒問題 , 那麼這裡的電壓應該就不是10 點多伏了 ~~

當然有可能你的電源不明原因衰弱 ~~ 造成電壓較低 !!

我個人認為這裡的電壓應該要 12v 左右才對 !!

建議把那個電容直接換掉試試 !!!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真的所有的元件都沒問題 , 那麼這裡的電壓應該就不是10 點多伏了 ~~

當然有可能你的電源不明原因衰 ...

高手一位,沒錯這裡電壓有15v,再找看看另一迴路,
在沒進二極體的交流電壓有沒有被其它迴路分走電壓,
導致電壓不足,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手一位,沒錯這裡電壓有15v,再找看看另一迴路,
在沒進二極體的交流電壓有沒有被其它迴路分走電壓,

很明顯應該有小元件拉低電壓了....
建議還是找出元兇才是正確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明顯應該有小元件拉低電壓了....
建議還是找出元兇才是正確的方式...... ...

了解!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