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con led22a mon 為何沒有聲音

楼主(2015-04-24):
主板 ASUS B85 內顯 OS WIN7
這個是新 mon ,有內置喇叭,用高清綫連接,但沒有聲音,進入播放裝置,但沒有這<HDMI>選為?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A:
顯示卡的驅動程式有裝?
沒有看到hdmi輸出的選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顯示卡的驅動程式有裝?
沒有看到hdmi輸出的選項

是內顯,沒有 hdmi選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內顯,沒有 hdmi選項

內顯還是要裝驅動
看一下裝置管理員吧

最保險的就是去華碩官網找最新的驅動程式
通常內顯得驅動會整合在晶片組的驅動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內顯還是要裝驅動
看一下裝置管理員吧

裝置管理員裡音效出現黃色驚嘆號, 已重裝晶片組和音效,都是這樣
在播放裝置裡沒有HDMI選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裝置管理員裡音效出現黃色驚嘆號, 已重裝晶片組和音效,都是這樣
在播放裝置裡沒有HDMI選項 ...

你搞了半天根本沒抓到重點.

先安裝INTEL內建顯示驅動程式, 如果還有問題再提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搞了半天根本沒抓到重點.

先安裝INTEL內建顯示驅動程式, 如果還有問題再提問! ...

更新顯示驅動沒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