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小創業-塑膠修理

楼主(2015-04-24):
進口電子鍋外殼破裂漏氣,飯會煮不熟、裂紋融合即可搞定

有品牌的行李箱內襯塑膠破裂,支座就離離落落

三太子的融膠烙鐵掛點,主要收入來源頓減
[維修工具] WELLER發熱蕊台灣哪買?

想起40W木柄烙鐵,也是可以降低功率來融膠,其耗材也容易取得

找一支徑5mm的銅螺桿,準備自製融膠刀頭

砂光後也是亮晶晶

銅的密度較低,可直接敲扁

再敲灣

研磨修型

水果刀頭帶轉彎,很適合不同的角度進刀融膠

美眉知道~懶覺沒有說每根都是直直的

斷裂的膠柱,小試

點一圈,即完工。請注意排風,勿吸入及影響他人

兒童玩具顏色多樣,平常應收集當作"融膠填料"

叫價6000的護腰馬甲折斷,1K也是會跪請求修

塑膠修理當副業,在社區內也是利人利己

网友A:
三太子不早講~前陣子丟了一堆這種小孩子的玩具~~不然就可以寄給三太子玩了~

話說看到"懶覺"這兩字還頓了一下....看到後面的字才開悟...

网友B:
牛有試著依樣融補塑膠製品,
但融補後, 只要受力大一點, 還是會由原處斷裂...

是溫度不足?? 還是功力不夠?? 請三太子開示...

网友C:
太子爺有沒有考慮修汽車保險桿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太子不早講~前陣子丟了一堆這種小孩子的玩具~~不然就可以寄給三太子玩了~

話說看到"懶覺"這 ...

感謝阿魔~ 還想送玩具
三太子都是給人家當玩具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有試著依樣融補塑膠製品,
但融補後, 只要受力大一點, 還是會由原處斷裂...

修補後的塑膠應力當然不比原來~ 塑膠過熱會冒煙及碳化
融膠刀頭-似釜狀,刃薄後厚,融膠超過2/3厚度,會擠出新的膠捲強固

1. 不受力處-如一樓圖一,電子鍋外殼裂紋,直接融裂即可
2. 受力處,如一樓膠柱,僅能輕含螺絲,如需重鎖螺絲則須填新塑膠強化
3. 大應力處,如護腰馬甲,有補六根鋼絲,再填新塑膠加厚覆蓋及強化
4. 像剪刀柄就算補了鋼絲強化,使用時還是要降低規格來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子爺有沒有考慮修汽車保險桿ㄚ.....

美眉受損輕微的保險桿會幫忙糊一糊,避免刮傷美腿
受損重度的,請直接到保養廠換一支

网友D:
呵~~ 上千元weller的就被一支100元的木柄給取代了
原來weller的烙鐵頭好像沒有彎彎曲曲的, 有差別待遇嗎?

网友:
居然有這樣的行業, 真是大開眼界了

网友E:
三太子的頭腦真的太好了又創了一個新行業了

网友:
也可以用熱風槍補焊..謝分享

网友F:
三太子真是神通廣大.我也要去打造你那一支.
抱歉,字打太快,應該說"我也要打造像你秀出的那一支熔膠銅烙頭",因為用力過猛,經常斷腳(柱腳),膠合劑好像沒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 上千元weller的就被一支100元的木柄給取代了
原來weller的烙鐵頭好像沒有彎彎曲曲的, 有差 ...

三太子的比較長,會讓人愛不釋手

彎彎曲曲的,才能達到G點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太子真是神通廣大.我也要去打造你那一支.
抱歉,字打太快,應該說"我也要打造像你秀出的那一支熔膠銅烙頭", ...

請盡量的抄吧

网友:
請版主刪我這個空白留言

网友G:
趕快開帖詢問多少人要做那支彎彎的,彎彎的,然後你就又多了coco$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太子的頭腦真的太好了又創了一個新行業了

 人家三太子是沒飯吃,生活自理找錢康

网友:
塑料热修补需要耐心和经验。温度过高的话,材料容易变性,导致即使粘合但强度不高。

网友:
這隻銅螺桿是從洗臉盆的零件嗎?最近家裏這個零件壞掉,買新的一隻50元(不銹鋼材質),
早期是用黃銅做的。http://www.darkthread.net/photos/1148-b0f3-o.JPG

楼主:
引用 网友G:
趕快開帖詢問多少人要做那支彎彎的,彎彎的,然後你就又多了coco$了 ...  ...

呵呵! 人家三太子就只有這麼一支銅螺桿
就算有5mm銅柱,也沒時間代工製作

最好那個會打造夾具的老灰狼志願跳出來

40W木柄烙鐵頭好像是鐵心鍍銅膜,只要銅皮一破,烙鐵頭就該換了
融膠刀頭最宜的尺寸,比40W烙鐵頭多出2公分
多的2公分磨成錐狀販售即可,剩下的由使用者自行銼磨、成型為自己適合的刀頭

网友G:
引用 楼主:
呵呵! 人家三太子就只有這麼一支銅螺桿
就算有5mm銅柱,也沒時間代工製作

叫哪個人出來是你說的喔,可不是我,到時候被噹的也是你囉 ...
30W的烙鐵頭我買一支可以用超過10年的說,要加上調光器去控溫.

銅柱?
用一般小銅柱多串幾支再鎖緊,不知可不可行?
不知相接的地方會不會過熱?
找時間來試試看便知道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叫哪個人出來是你說的喔,可不是我,到時候被噹的也是你囉 ...
30W的烙鐵頭我買一支可以用超過 ...

銅柱應該也可以的,有長的。拿來磨U型跟Y型起子也不錯。

网友:
三太子真是猴塞雷呀,小弟要跑跪拜才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