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家源熱TCY-2140熱水瓶不加熱如何修?

楼主(2015-04-24):
狀況是液晶螢幕正常,但是不會加熱

目前我檢測到的進度如下,爬了相關文章有提到

minghaw
一為溫度復位型保險零件故障
二為固定型溫度保險絲OPEN
三為加熱器故障

專炸元件
那液晶屏有顯示嗎
有:去量加熱芯跟溫度保險絲(加熱芯跟溫度保險絲用量  會叫:OK  不會叫:掛點)

請問加熱芯是第五張圖4+5那兩支腳沒錯吧

這樣專炸元件提到的兩個原件都正常,後續還有哪邊可以檢測呢?

网友:
接點1.2.3 是電熱片接頭,1.3是加熱線圈,已經有110v電壓,卻不會熱,很有可能電熱片故障,需更換新品。

网友:
最下面圖6不是已經標示不會叫(掛點)了嗎?
那顆是溫度開關, 問題可能就是它造成的

网友:
會導通才是正常

會導通才是正常

會導通才是正常

楼主:
我把溫度開關短路送電,溫度直接顯示100度,然後隔一秒出現ERR兼嗶嗶叫

然後溫度開關不接也不短路送電就直接ERR嗶嗶叫

這樣代表那顆溫度開關還是活著耶,因為BB擋不會叫跟線拔掉應該要同樣結果,實際上卻不一樣

這樣還有什麼檢測方法呢?

tcy786提到接點1.2.3 是電熱片接頭,1.3是加熱線圈,已經有110v電壓,卻不會熱,很有可能電熱片故障

電熱片有更進一步的檢測方式嗎? 謝謝

底下是自己腦補

既然短路直接顯示100度,那代表常溫的狀態是要斷路沒錯吧

還是我被那錯誤訊息給騙了?

另外那顆溫度開關有塗白色的膠狀物,是什麼東西呢?

看到有黏東西不敢拆下去

网友:
那個是導熱的~就跟CPU上的散熱膏是一樣的~

网友:
電熱片要量阻抗
開關也要量阻抗
繼電器也要量阻抗

溫度開關 要看是NC 還是NO型的   要確認

网友:
BB檔算是 快速測量 不會叫立刻換  但是有的時候想要研究的話
用歐姆檔慢慢量可以學到比較多
導通阻抗 開路阻抗 這類的

网友:
在這電熱水瓶的為修中~BB檔只能用來檢測通、斷路,要用歐姆檔去查加熱圈有無阻值!

把123位置都解開,一個是共點,另外兩個分別是燒水與保溫,都會與共點有阻值產生..

側邊那顆是溫度開關,也就是溫度到達一定開關接點分開或者導通(接觸)...是安全裝置!

避免無水空燒....或者燒開了不會跳保溫~~可能會有兩顆

楼主:
另一顆溫度開關就是我量4+5嗶嗶檔會叫的位置

另外我拆側邊溫度開關只有圖內的資訊

但是爬文溫度開關卻還有分溫度、電壓、電流、常閉常開,這樣要如何買到正確的溫度開關

91C KSD201 250V 10A
110C KSD201 250V 10A

側邊溫度開關我量阻值用到200K檔位,量出來的值是44.4

另外123解開後所有組合量過一遍,檔位開到20M還是量不出來數據

這樣可以判斷出什麼結果嗎?

网友:
1跟3是要量加熱片出來那端喔~量電路版那端沒有電源不會有甚麼東西出來~
另外那應該是KSD201 91度短路110度開路~
還有所有測量必須都是在零件拆下來的狀況不然有時候會量到電路的阻抗
如果你有把KSD與控制電路板分開那44.4歐姆那有可能接點氧化或積碳了
正常這種開關要低於10歐姆以下

网友:
1.溫度開關只有量通、斷而已,用BB檔即可!~~~~該導通沒導通=故障,該分開沒分開=故障

2.加熱圈三條線,你電錶用歐姆檔200去測三條線,會有一條跟任兩條會出現電阻值
,大約幾歐姆而已~~~如果三條線怎麼量都沒數值代表A~加熱圈故障、B~你操作錯
誤請從新學習電錶用法

3.91度那顆是煮水溫度開關(接點常閉),溫度到91度時開關接點分開~斷路~~跳保溫
也就是它在常溫下應該導通,BB檔量測會BB叫~~~(你跑一下線路就能確它開常閉還是常開)

110度那顆是防空燒安全保護溫度開關,平常溫度下接點是導通的,BB檔測量會叫~
當溫度達到110度接點會分開~斷路,避免火燒房子....

楼主:
加熱圈三條線我有解開測試,拿了指針式和電子式,歐姆檔位切過一輪全部都沒動靜

比較疑惑的是有這麼剛好同時壞加熱圈和溫度開關

另外請教有關溫度開關的疑惑

91度那顆是煮水溫度開關
110度那顆是防空燒安全保護溫度開關

內膽側邊應該是要裝91度還是110度呢?

我的想法是內膽底端最靠近加熱源,不是應該要配110度,而且底端剛好符合燒到沒水空燒的狀況

但是看完討論怎麼內膽側邊才是110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熱圈三條線我有解開測試,拿了指針式和電子式,歐姆檔位切過一輪全部都沒動靜

加熱線圈斷了
你BB檔量測方法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熱線圈斷了
你BB檔量測方法有問題

請問BB檔量測方法有問題,是什麼樣的問題呢?

BB檔不是就阻值為0(短路)就會發出蜂鳴聲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BB檔量測方法有問題,是什麼樣的問題呢?

BB檔不是就阻值為0(短路)就會發出蜂鳴聲

加熱圈你應該量錯地方了

歐姆檔應該有阻抗 不可能三條線都不通
三條線一條是共接 一條是加熱 一條是保溫

楼主:
您是說我解開的123那三條是錯的嗎?

這樣是還要更內部拆解才能量到對的位置?

另一個疑惑是為何溫度開關壞了已經是斷路,這樣我把溫度開關的線拔掉,應該送電的結果是一樣,可是卻得到不一樣的結果,這邊讓我一頭霧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說我解開的123那三條是錯的嗎?

這樣是還要更內部拆解才能量到對的位置?

你電表 拍個照 以及你怎麼測量的 也拍下來吧

我在想會不是會是你電表有問題

网友:
溫度開關掛掉了  看幾度的吧  通常溫度超過才會斷開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熱圈三條線我有解開測試,拿了指針式和電子式,歐姆檔位切過一輪全部都沒動靜

換一樣的就好了不是嗎  一個是控制水溫的  一個是保護電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溫度開關短路送電,溫度直接顯示100度,然後隔一秒出現ERR兼嗶嗶叫

然後溫度開關不接也不短路送電就直 ...

散熱膏的樣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熱圈三條線我有解開測試,拿了指針式和電子式,歐姆檔位切過一輪全部都沒動靜

應該這麼說~91度為保溫開關~
110度為加熱溫度最高的開關~
當溫度低於91度的時候就會導通自動加熱~
當溫度高於110度就跳開讓加熱線圈斷電不再繼續加熱~

网友:
這兩個類似溫度開關功能有一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