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除錯卡,SAMEDISK ZC1001 SPI偵錯器

楼主(2015-04-25):
眾所皆知,現在的板子上面,PCI介面能省則省的幾乎找不到了
除錯卡不知道要插哪邊

今天亂找一通,突然看到這款,插在主機板上面,可以讓人免拆BIOS CHIP就能燒錄的排針上
http://www.samedisk.com/cht/productinfo.php?id=12

不過,主機板上面,有這各排針的,也不多

网友:
這排針在測試除錯試產時都還有上...
等到量產, 多數就會省料省掉了...
現在的板子要除錯... 真的是愈來愈難搞了...

另外, 那個卡也不是直插就能上...
也是要在BIOS加入轉POST PORT的功能才能用的!!

网友A:
我之前有買這個回來玩,但是太忙還丟在一旁晾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4822416991

最近又出了個新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4770657024

网友B:
這是SPI介面的~~老大的是LPC介面的

我認為SPI會是主流!~因為BIOS現在都走SPI

用夾子夾住BIOS那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有買這個回來玩,但是太忙還丟在一旁晾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4822416991 ...

那個LPC Debug卡, 是拿沒用到的PCI-E Pin, 拉給LPC用...
因為是非標準.. 所以還是有些板子不能用...

至於A471大說用夾子夾...
因為和線路設計好像有一點關係... 所以也不是很好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是SPI介面的~~老大的是LPC介面的

我認為SPI會是主流!~因為BIOS現在都走SPI

不管是LPC或SPI,修主機板的人大多會準備的。

那個也夾子不是都適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LPC或SPI,修主機板的人大多會準備的。

那個也夾子不是都適用。 ...

唉~~~是拉,修車師父也會有很多千年用一回的工具~~

不過話說回來,主機板機會快要成了定期報廢品了,入門晶片組的板
非常廉價,要是買那種文書迷你超入款的則內建CPU更便宜了~過保固
後一定能找到同價位、效能更好的替代品~~維修費時費工,貴了人家
不如買片新的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唉~~~是拉,修車師父也會有很多千年用一回的工具~~

不過話說回來,主機板機會快要成了定期報廢品了,入 ...

這個很多年前就說過了,學修主機板不一定就是要修主機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很多年前就說過了,學修主機板不一定就是要修主機板啊!

是拉~~我們是特定族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很多年前就說過了,學修主機板不一定就是要修主機板啊!

說得太好了

結果我團網買的南旗起子組,第一次開工

就是為了拆開我家的象印熱水瓶

那隻六角,中間開洞的,就在這時候派上用場

网友:
引用 楼主:
說得太好了

結果我團網買的南旗起子組,第一次開工

一般的起子手柄比較大,遇到鎖比較緊的螺絲比較容易施力,而一般的精密起子手柄較小,遇到鎖比較緊的螺絲也不好施力,Nanch 22合一的起子手柄是在一般起子與精密起子之間,一定比一般精密起子好施力,但是如果用在比較大的螺絲(例如鎖電腦主機板的螺絲)還是小心點,它的起子頭是S2 能耐的了,手柄是鋁合金的就不見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