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套件重低音輸出直流電壓

楼主(2015-04-25):
請問輸出有直流電壓,可能是我的電表不是很準
瞬間最高會有+1.6V,-1.0,但都在這之前跑動
接上喇叭也有不正常得咖咖聲
請問如何檢修
是ne5532濾波tda7294 btl

网友:
NE5532 前級放大

tda7294 後級放大

你把 輸入先短路看看   L  R  G
看直流電壓還在不在   IC如果有加插座那先壓好 在測量

网友:
將超低音的兩顆tda7294
輸入端接地,量輸出端對地電壓
看看是哪顆異常

前級輸出是否正常?

楼主:
輸入LR接地
左輸出 -2.2mV
右輸出 -1.9mV
重低音輸出 22mV
重低音是BTL,將NE5532和72945之間耦合電容拿掉後
NE5532輸出 -66mV
重低音輸出 23mV

网友:
數值 看起來是滿正常的

网友:
重低音輸出直流電壓===>是指23mV嗎?
應該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