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N15_Q零件的資料

楼主(2015-04-26):
查不到資料只好來求助
有回有感謝

网友A:
是不是 ROHM 的 ICP-N15
http://media.digikey.com/pdf/Dat ... Fs/ICP%20Series.pdf

网友B:
勇伯! 如果是兩隻腳TO92封裝,可能就是ICP 電路保護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ROHM 的 ICP-N15
http://media.digikey.com/pdf/Data%20Sheets/Rohm%20PDFs/ICP%20Series.pdf

資料裡沒有圖也不是很確定
就當他是好了~
所以一開使標題打錯了
應該是2隻腳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勇伯! 如果是兩隻腳TO92封裝,可能就是ICP 電路保護器

是2隻腳~中腳原本就剪掉的
用於音響待機電源那部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2隻腳~中腳原本就剪掉的
用於音響待機電源那部份

N15應該沒壞~
如果不能供壓,先用0.5A保險絲頂著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N15應該沒壞~
如果不能供壓,先用0.5A保險絲頂著先

已經不導通了
所以這顆零件是類似保險絲的做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不導通了
所以這顆零件是類似保險絲的做用嗎

N-15是做0.6A電壓衝擊保護,就像TV電源板進口處有一顆NTC防衝擊
0.5A FUSE先試吧~

网友:
外觀是很像ICP-N15.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ns=1&abbucket=1
依功能分析有些類似PTC(正溫度係數熱敏電阻器)保護電阻.

网友:
ㄚ勇
那顆應該是保險絲
以前修先鋒ld player 電路板上蠻多的
電晶體包裝的保險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