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已解決] SONY收錄音機,滑動8P電位計哪買?

楼主(2015-04-26):
SONY CFS-D30 收錄音機永遠大聲,音量無法降低

六顆滑動電位計,調整音量,無效

主板埋在卡式盤下面

滑動電位計又藏在主板下面

取出主板

解焊出電位計

六顆電位計是共用一片石墨PCB,電表量半天,三太子不知所以然

啃! 原來是有先進到此搞破壞

嘉芬請教,8P電位計哪買?

网友A:
這個應該是訂製設計, 除了殺肉品我猜買不到...
把最下方斷掉區域附近的保護漆刮開(不要傷到中間方型的石墨條), 看看能不能找到銅箔, 試著跳線焊回去.

只找到 Sony CFS-D30L 的資料, 看似相近! 參考一下,看看有沒有機會吧~~

接線圖

電路板圖

网友:
除了改裝之外,就剩備品更換了!

网友B:
這個要向原廠訂 前幾年還買得到 現在不知道
不便宜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要向原廠訂 前幾年還買得到 現在不知道
不便宜喔

不便宜,會超過500嗎

网友:
如果說都是10K的話 也許可以變通一下
我記得我有在常去的電子行內有看到10K 直線電位器

8位留金屬框   用1位*8個代替  引腳剪掉  飛線自佈線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便宜,會超過500嗎

線性滑動可變電阻,單顆的有,3太子參考看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6288363697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應該是訂製設計, 除了殺肉品我猜買不到...
把最下方斷掉區域附近的保護漆刮開(不要傷到中間方型的石墨 ...

PCB與石墨之間並沒有銅箔,買了導電膠也是無用武之地
這台SONY音質超優,可以確認是立體聲
為什麼VOL.滑動電位計卻是單連3P,而不是常見的雙連R/L 6P VR?

楼主:
引用 网友C:

線性滑動可變電阻,單顆的有,3太子參考看看

感謝阿杯,請問聯結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阿杯,請問聯結是~~

補上了 在露天

楼主:
感謝  ,啥毀! 一粒60.-
滑動VR,太子廟也有囤一些

依經驗,改座要能精準對位,工時根本就不划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PCB與石墨之間並沒有銅箔,買了導電膠也是無用武之地
這台SONY音質超優,可以確認是立體聲{ ...

聽懶人參看電路圖說故事...

應該是Sony搭配這顆IC102的設計; 該IC有一支BAL腳位, 本應負責左右平衡, 但似乎沒接功能被閹割了.
因此只剩下單一之腳同步控制左右聲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與石墨之間並沒有銅箔,買了導電膠也是無用武之地

蝦毀... 沒有銅箔

那不就全部都是石墨印刷...
看到三太子存貨的靈感, 有沒有機會直接給它上一顆鉚釘再焊線 (紅圈圈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聽懶人參看電路圖說故事...

應該是Sony搭配這顆IC102的設計; 該IC有一支BAL腳位, 本應負責左右平衡, 但 ...

三太子缺料品項,銅、鋁鉚也是其中一項
除非滑動VR尺碼完全相同,否則修改至相符-三天三夜跑不掉

IC102 PIN-22 VOL MAX 6V  MIN 0.1V,與這台RADIO 5V差不多,明天來試試! 感謝優閒兄的線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便宜,會超過500嗎

當初訂購280元至350元吧!
好像有一款和您這個類似塑膠柄不同
是50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初訂購280元至350元吧!
好像有一款和您這個類似塑膠柄不同
是50k的

優閒兄提供的藏寶圖,按圖索驥...VR-2~VR-6為BASS及均衡器,可省略不接
只要抓出VOL電位計MAX 6V及MIN 0.1V就有機會完修

VR用50K單連頂著,連線到6V、GND、IC PIN-22(VR碳刷)。原8P電位計切斷銅箔,保持空腳

音量就可以控制大小聲了,VOL MAX 5.79V 、MIN 0.05V

側邊打孔安裝,完修~ 有痞酷眾神加持,多可搞定

网友:
現在看到才突然想起
這sony我好像也有一臺
久沒用不知道擺哪兒去了

网友:
如果只改VOL,應該是要用雙聲道的可調電阻?

网友:
想要偷學~只能回覆了

网友:
又要改接固定電阻 當預設值!

网友:
趕快來學習前輩

网友:
只是想看看結果,恭喜完修

网友:
因為是線路使用了專用的音控 IC 所以 VR 上面只有 DC 電壓的變化,也不必再使用傳統的雙層 VR 了。

网友:
看看大師的絕招!

网友:
到底弄了啥?

网友:
外接一個

不小心 被我猜中

這樣也行...........

网友:
又是新怪招嗎

网友:
已解決就好了,應該就是這個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50991553891,哈哈

网友:
很好奇! 感謝分享!!

网友:
太子爺又有撇步絕招嗎?

网友:
又跳進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優閒兄提供的藏寶圖,按圖索驥...VR-2~VR-6為BASS及均衡器,可省略不接
只要抓出VOL電位計MAX 6V及MIN ...

最後是換整組,還是換VR?

网友:
三太子您這個不殺肉能修好,難道靠附身出神明

网友:
好奇...只好回覆後再看看答案

网友:
參拜三太子!

网友:
三太子大不曉得又有什麼新招?
來觀摩一下

网友:
又有秘招了!?

网友:
網拍還有庫存品,不過我想應該沒這麼單純

网友:
回覆看解答~~感謝分享~

网友:
看看如何修復的!

网友:
改了啥!? 好奇呀!!

网友:
來拜一下,多謝太子爺。

网友:
也來學習秘招

网友:
要檢視本文章隱藏內容

网友:
三太子起死回生??!!

网友:
厲害的三太子 ^^

网友:
引用 楼主:
優閒兄提供的藏寶圖,按圖索驥...VR-2~VR-6為BASS及均衡器,可省略不接
只要抓出VOL電位計MAX 6V及MIN ...

優秀文章、原創內容、認真發帖、謝謝分享、我很贊同、以資鼓勵、嘉芳到手!

网友:
進來瞧一瞧

网友:
引用 楼主:
優閒兄提供的藏寶圖,按圖索驥...VR-2~VR-6為BASS及均衡器,可省略不接
只要抓出VOL電位計MAX 6V及MIN ...

該不會是用導電銀膠吧??

网友:
來看看神人神技…

网友:
來參一腳看看三太子是怎修的....

Update : COW.... 這樣修也行??

网友:
學無止盡,看看弄了些什麼

网友:
是什麼神招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