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Viewsonic vx912的螢幕原廠是不是都固定為這一塊lm190e03

楼主(2015-04-27):
是不是都lg出廠的

网友:
印象中VX912和VX924 大部份是用LG 的面板 一小部分是用AUO(友達)的面板

网友:
雖然各家的各型號螢幕或電視都盡可能用同種料,以方便組裝..
但不同批不同廠,是有可能同型號但不同料件的
我就遇過大同的22吋電視,兩台是不同LED面板...

网友:
這牌用的算是只要代工都好算是什麼牌都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