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挑選維修用放大鏡徵詢

楼主(2015-04-27):
不到大陸,不知道身體不好
不到年紀,不知道眼睛不好

請問大家都用那些放大鏡協助維修呀?剛閒逛看到了這個 想說求教於各位高手~

网友:
我買的沒這麼複雜,只有大透鏡,燈光是在大透鏡框上面的兩顆LED小燈泡

缺點是
      1.我常常忘記關燈泡開關,下次看到就.....沒電,因為不常修東西
      2.那個支撐架還蠻容易生鏽的,我買到的那款是如此,其他款不知
      3.能夾的板子大小有限,因為底座配重以及重心的關係,這點也是需要考量的地方
      4.夾子本身硬度蠻高的,我覺得不小心會刮傷板子 (個人感覺)

网友:
不好用,我有一個類似的,
夾具的力道是一個問題!

网友:
買了一個goot日本 輔助夾型放大鏡, 也覺得不好用!

网友A:
推薦使用頭戴放大鏡,用過十幾種放大鏡這種最實用,有到對岸掏寶貝時順便帶一付價格可以很便宜。

支援 3D 適合精細作業,AF 焦距自動調整(脖子),可換鏡片適合各種度數的眼睛也能再戴常用的近視或老花眼鏡。
LED 投射燈倒是沒什麼必要性,要調整投射區域也增加了重量,輕與配戴舒服是選購重點。

网友B:
用過好幾種放大鏡,還是頭戴式放大鏡最好用,我是用下面這一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過好幾種放大鏡,還是頭戴式放大鏡最好用,我是用下面這一款的

這個好喔,好像在玩虛擬實境的 ...

网友:
頭戴式的+1,自己也用.

网友:
不知版上需求人數??可否開團?  X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薦使用頭戴放大鏡,用過十幾種放大鏡這種最實用,有到對岸掏寶貝時順便帶一付價格可以很便宜。

duke83兄,之前我有發簡訊給你!是關於烙鐵方面的問題,若有空的話再回覆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過好幾種放大鏡,還是頭戴式放大鏡最好用,我是用下面這一款的

請問這個放大倍率大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這個放大倍率大嗎?

配有5组镜片,分别为1倍1.5倍2倍2.5倍3.5倍,可两组叠加使用得到

多种更大倍数,观看距离为5-40厘米范围之间

一倍的鏡片,有何意義?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倍的鏡片,有何意義?

當然,因為需要大一點的倍率!哪裡有得買?
Thank you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當然,因為需要大一點的倍率!哪裡有得買?
Thank you

哈~ 我想成數學的 x1 ,忘了放大一倍是影像放大一倍...

上面 脫氧核醣核酸 大大有提到團購,看看W大跟漂亮的烏學姊有沒有要開團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 我想成數學的 x1 ,忘了放大一倍是影像放大一倍...

上面 脫氧核醣核酸 大大有提到團購,看看W大跟 ...

連結在哪?一支大約多少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連結在哪?一支大約多少錢?

Sorry,還沒團購,一支大約多少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 我想成數學的 x1 ,忘了放大一倍是影像放大一倍...

上面 脫氧核醣核酸 大大有提到團購,看看W大跟 ...

Sorry,還沒開始團購,我看錯了!
你買的一支大約多少錢?

楼主:
露天搜尋 頭戴式放大鏡 就有相關的
至於 hankhu po的那個,似乎露天沒,得淘寶才找得到
若自己不會買 就看學姊要不要辦團購

网友:
引用 楼主:
露天搜尋 頭戴式放大鏡 就有相關的
至於 hankhu po的那個,似乎露天沒,得淘寶才找得到
若自己不會買 就看 ...

Thank you

网友D:
现在维修一些高集成的板子,因为元件非常小,放大镜真的是必须的!头戴式虽然好,但感觉放大倍数不是很高的样子。有时要检查一些引脚密集的IC是否有连焊什么的,必须有足够放大倍数放大镜的支持!
目前自己还没找到合适的这类工具,平时也只是玩玩而已,所以维修时只用一个蛮老的5倍手持放大镜作为检查工具。但这样在一边焊接,一边要放大就很痛苦了。
我看到一种眼罩式的不知道效果怎样,还有象眼镜式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现在维修一些高集成的板子,因为元件非常小,放大镜真的是必须的!头戴式虽然好,但感觉放大倍数不是很高的 ...

頭戴式放大鏡的倍數已經足夠電子焊接作業了,不必擔心倍數不足的問題。
附帶的鏡片倍數最大是 3.5X,如果還不夠用可以再加一片,這樣就是 3.5 x 2.5 = 8.75 倍。
但是此時的焦距非常短也就是必須要很近的貼近觀測物,除了視野很窄外脖子還會很酸。
我平常常用的鏡片只是 2.5X 這片,焊接 SMD 作業已經夠用了,更何況我已經有約兩百度的老花。
如果還想看的更清楚請同時戴上原本就已經矯正好的眼鏡,眼鏡可以矯正兩眼視差與散光問題。

如果想看與檢查 SMD 的焊點品質最好再增添電子式顯微放大鏡,就是 USB 帶線的那種,此物也不用擔心倍數問題,挑選時除了解析度要高外還要選鏡頭細小的才方便鏡頭下作業,我用的這種是可以放進耳朵掏耳屎。

日本生產的那種輕量沒帶燈的頭戴放大鏡沒有山寨貨,專業人士都用這種我也很想再買一隻(5 樓照片),雖然要價兩千多台幣但是想想平常配戴的老花眼鏡也是這個價格附近,再考慮塑膠鏡片對視力保健的觀點這種日貨鏡片的品質較好所以這樣也不算貴。
我現在用的就是掏寶買的約一兩百台幣那種,雖然長時間帶著不舒服又怕損傷視力所以不敢常戴,但已經是算是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露天搜尋 頭戴式放大鏡 就有相關的
至於 hankhu po的那個,似乎露天沒,得淘寶才找得到
若自己不會買 就看 ...

我PO的那個露天有賣,尚敏有再賣,不過我是自己跟對岸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頭戴式放大鏡的倍數已經足夠電子焊接作業了,不必擔心倍數不足的問題。
附帶的鏡片倍數最大是 3.5X,如果 ...

这款应该属于内窥镜。只是这类东东的物距太短,罩着它就不方便对PCB进行操作。数字显微镜之前Wish大曾经在坛子里秀过一款,那个就很合适,只是价格一般人承受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