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7寸LCD 請問有DATASHEET 或者 替換資料嗎

楼主(2015-04-27):
沒查到型號, 26 PIN的接頭
機器用的顯示屏
請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bdtic.com/DataSheet/Innolux/AT070TN07-VA.pdf

謝謝大大

网友B:
好像可以使用上次說到的這台來代用:
LR070BA016 7" CCFL 面板
http://bbs.pigoo.com/thread-54914-1-1.html

賣家好像還有貨,小喇叭兄可以參考看看!
要不然大胖這裡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可以使用上次說到的這台來代用:
LR070BA016 7" CCFL 面板
http://bbs.pigoo.com/thread-54914-1-1.htm ...

謝謝大大的資訊, 等拿到樣品再試
MCU點起來看看, 背光有問題, 先換個LED顆粒

网友:
用RAIO RA8875+MCU 就可以動了,當然MCU還寫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