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赫 ZP-500t 多媒體播放機 遙控器維修

楼主(2015-04-27):
這一台多媒體播放機的遙控器,在網路上一直可以搜尋到故障的現象。
我這台遙控器,故障原因就是全部按鍵全部失效。紅外線LED全部不會亮。

先檢查陶瓷振盪器,接腳沒斷。

檢查紅外線LED,晶體測試機測試也是正常。

對於其他幾個焊點,接點,全部潤焊過一次,還是不亮。
Q1 電晶體使用電表量測,BC,BE 都正常。
陶瓷電容電表量測,也沒有斷路及短路。

該檢查的都檢查了...
這時想,死馬當活馬醫。

把Q1 電晶體換一個試試看。

結果,就恢復正常了。

真是奇怪! 電晶體正常的,換一個正常的,結果遙控器就修好了!

整個遙控器的電路簡圖:

一般遙控器回在紅外線 LED 加一顆電阻,Q1 電晶體基極(Base) 加一顆電阻。
構成一般電子學教科書在講解電晶體當作開關時的電路。
ZP-500t 的遙控器,並無這兩棵電阻。基極的電阻是否整合到IC U1 內,不得而知。

這是拆下的Q1量測其電晶體特性。

最後,修好這個遙控器是瞎貓碰上死耗子。

网友:
請問一下大大, 原本這顆Q1的型號是什麼? 是更換同型號的嗎?

楼主:
我猜這棵 Q1 應該是用最便宜的,所以我換一顆 MMBT4401上去。
換上去的那顆 hfe 大概 240; 換下來的那顆,大概170。
不過,這顆Q1 當開關,應該與 hfe 無關才對。

网友:
它們家的遙控好像容易壞
我的壞2之多是發射管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