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買焊槍冒煙

楼主(2015-04-27):
這支焊槍是網拍買的,插上110加熱後,紅色處有煙跑出來,請問這樣正常嗎?

拆開檢查

PS: 之前用的新焊槍頂多是尖頭地方冒煙

阻值約230歐姆左右

网友A:
正常.....
我在買地攤買的焊槍也會這樣
煙大到看的到 放個15分就可以了n_021|

网友B:
新的第一次插電或多或少會有一點,不過稱呼為烙鐵比較適當吧,
這種才是銲槍:

网友:
金屬表面會上一層油。。。。。。。。可能為了美觀吧!

像烤箱不也說頭一次要先乾燒。

那煙應該是表面的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第一次插電或多或少會有一點,不過稱呼為烙鐵比較適當吧,
這種才是銲槍:

了解,不過剛看一下無法更改主題內容了....

下次改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
我在買地攤買的焊槍也會這樣
煙大到看的到 放個15分就可以了 ...

是插電放15分鐘?
以後就不會再冒煙? 還是每次用都會?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插電放15分鐘?
以後就不會再冒煙? 還是每次用都會?

只有第一次會   跟在使用時會(焊錫絲 助焊劑)

网友C:
一般的金屬製品...經過電鍍之後...都會用烤箱加以烘乾處理....
為了保持美觀...往往都會上一層防鏽油....延長氧化生鏽的時間...
只有在初次使用時....因為加熱後...而有煙跑出來
所以...您這現象...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金屬製品...經過電鍍之後...都會用烤箱加以烘乾處理....
為了保持美觀...往往都會上一層防鏽油....延 ...

試試看回覆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
大胖在某吸錫槍的日文手冊上看過,
新品會有些許白煙冒出,是正常的現象。

网友:
正常的  我在電子材料行打工常遇到客人有這問題還來盧= =

网友:
這種烙鐵會這樣很正常,好一點的會用不鏽鋼材質,出廠時就不需要塗防鏽油,也就不會這樣冒煙了

网友:
不只是焊槍會這樣,我前幾天買的烙鐵也會這樣

网友:
冒煙表示沒用過的,沒用過的烙鐵上頭一定有一些雜質,所以會冒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