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rmax ELT400AWT 電壓輸出不穩 有異聲

楼主(2015-04-28):
Enermax ELT400AWT 當初是沒有5Vsb,參考seanymy大的維修實例。

確認SB540故障後,換上新品5Vsb(5.2V)與PS-ON(3V)都出來了。

問題出在於:上電將PS_ON短路,各電壓有輸出但皆會跳動;伴隨 規律的類似硬碟壞軌的聲音(da da)
原先以為異音源頭是風扇發出,結果仔細聽似乎是從高壓區發出的。

請問各位前輩這要如何檢修?感謝。
------------------------------------------------------------------------------------------------------------
參考資料:1. 保銳電源供應器 ELT400AWT 400W 無5VSB維修實例 - seanymy
                       http://bbs.pigoo.com/thread-36159-1-1.html
                  2.安耐美 ENERMAX ~ ELT400AWT 開機無 5Vsb - pmerw
                      http://bbs.pigoo.com/thread-41900-1-1.html

网友A:
那個聲音聽起來好像是電源保護機制起動了.
PS_ON短路時是空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聲音聽起來好像是電源保護機制起動了.
PS_ON短路時是空載嗎?

嗯~空載與外加一顆硬碟都嘗試過了,狀況依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空載與外加一顆硬碟都嘗試過了,狀況依舊。

可能還要查找看看是否還有其它零件故障了.
因為它有一堆保護機制.
過電壓保護(OVP)、過電流保護(OCP)、過載保護(OPP)
防雷保護(SCP)、低電壓保護(UVP)、過温度保護(OTP)

网友B:
各電壓有輸出但皆會跳動...

電壓值有沒有在規範內?
從回授電路往回查看看 431--> 光耦合--> 一次側
或者簡單先看看電解電容的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電壓有輸出但皆會跳動...

電壓值有沒有在規範內?
Q1:電壓規範值內?
A1:我要先用三用電錶量量看偏移的最大與最小值。

A3:輸出端電解電容部份有卸下,使用晶體測試儀確認在正常範圍內。

网友C:
你有沒有假負載

或是不要的硬碟 光碟機  先接上去試試看
我覺得可能是空載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沒有假負載

或是不要的硬碟 光碟機  先接上去試試看

假負載~~沒有!
不管是空載或是掛上一顆SATA硬碟都會有輸出不穩的狀況。
最近關注『負載』的相關文章,有點想做一個當作完修後的壓力測試。
請問專大一顆硬碟夠嗎?!
tks

网友C:
壓力測試 一個硬碟對常見的ATX交換式電源是一定不夠

少說要有數十安培的負載機才夠   但是其實不用
因為用到的機會太少了   想做壓力測試  去跟周圍的人借兩顆65W的12V鎢絲燈泡就好

現在ATX重12V輸出   V1 V2  上負載測試就好

但是電壓不穩  已經確定是回授的問題了   不是沒上負載的問題
去找找看哪顆IC負責監控電壓的   再找他的規格書   如果是OPA 那就看正向跟反向輸入端的電壓

楼主:
1.原先想輸出電壓不穩,應該是電解電容有問題。
翻翻維修紀錄,有卸下測過還算是容許範圍。
2.換上SB540,5Vsb與PS_ON都正常。
3.電壓跳動幅度不算大,但蠻規律的。有可能會是LM393比較器的問題嗎?

下午就動手檢查驗證,順便將之前高壓區沒有檢測的零組件測看看以及大大們回覆的相關電路零件掃過。
輸出端電容 - 正常。
TL431與陶瓷電容(在SB540下) - 正常。
根據異聲的相關位置有可能是『PWM/PFC子板』,卸下後真髒。

[子板位置]

子板位置

子板位置

[LM393的Pin腳顏色異常]

LM393的Pin腳顏色異常

LM393的Pin腳顏色異常

因為小弟不知道如何測試LM393電壓比較器,晚點再將另一顆400W的LM393移植到這裡。
若是有前輩知道如何測試比較器,也請給予小弟指導一番。
感謝~

网友:
如果是OPA 那就看正向跟反向輸入端的電壓

正向跟反向輸入端的電壓  要一樣的
如果不一樣 是OPA的問題 所造成電壓漂浮
如果一樣 那是回授線路的問題

393拆下來那直接換了吧

网友:
好像在打嗝了.

楼主:
跟各位前輩回報現階段的狀況:

LM393更換後狀況依舊!
空載三用電表測量各電壓值:
3V~2.4V
5V~4.4V
12V~11V
(因為是指針式, 誤差可能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壓力測試 一個硬碟對常見的ATX交換式電源是一定不夠

少說要有數十安培的負載機才夠   但是其實不用

請問專大 "回授"是什麼意思?
輸出監控IC是PS223, 我跟這顆還真是有緣!
上一顆酷媽460W的監控IC 也是這顆n_166|

网友:
引用 楼主:
1.原先想輸出電壓不穩,應該是電解電容有問題。
翻翻維修紀錄,有卸下測過還算是容許範圍。
2.換上SB540, ...

LM393量測,有大大提供一本電子書裏面有教(萬用表使用從入門到精通)可以去看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C%E7%94%A8%E8%A1%A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