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888Q 單鍵飄移+記憶型 液晶電視萬用遙控器~新增代碼

楼主(2015-04-28):
其實這隻LCD-888Q 單鍵飄移+記憶型 液晶電視萬用遙控器.
內碼雖多.但是廠商總會有所遺落未標出.
如果各位有掃描到廠商代碼對照圖所沒有標示的代碼.希望各位可以幫忙將它補上.造福酷友.

楼主:
我先來囉

V59公板~458
Decamax~674
oui~141.281.282
ESONIC~484.653

補充內容 (2015-4-28 08:38 PM):
拍謝.手上這張是舊版本.新版本上已有ESONIC~484.653.

楼主:
Hannstar~127

補充內容 (2015-4-28 08:43 PM):
補充型號:Hannstar DT261M~127

楼主:
SYNCO LT-32HD7S~281

楼主:
JetGiga 兆基 ~206

网友A:
今天問過廠商 鴻海60吋的系列沒有支援[infocuse]  要用VITO 新款模具開發的內碼才有支援 說888q這一兩年新電視內碼還沒支援   [就是開機率99.9%那遺漏的未補充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問過廠商 鴻海60吋的系列沒有支援  要用VITO 新款模具開發的內碼才有支援 說888q這一兩年新電視內碼還 ...

您這樣說.別人可能聽不懂.
應該是遙控器其實有分:各廠牌專用遙控器和萬用遙控器兩種
LCD-888系列是屬於萬用遙控器.目前沒有收錄鴻海60吋系列內碼.
但是使用VITO專用遙控器就有支援.是這樣嗎?
應該是這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這樣說.別人可能聽不懂.
應該是遙控器其實有分:各廠牌專用遙控器和萬用遙控器兩種
LCD-888系列是屬於萬 ...

詢問廠商是說  新開模的VITO遙控器版本才有支援鴻海60吋 但有分系列..因為公司有買COSTCO賣的60吋 想說試看看可不可以遙控 才發現沒有內碼..廠商是說要用VITO的新版 才有這款內碼...遙控器內碼是燒固定的...這款是目前沒有支援鴻海60吋.得到的資訊是這樣 拍謝GK大  我也不知您PO的這款式有沒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問過廠商 鴻海60吋的系列沒有支援  要用VITO 新款模具開發的內碼才有支援 說888q這一兩年新電視內碼還 ...

一定是先有新的電視上市,才有適用的碼加入萬用遙控器,較新的電視只能等更新的萬用遙控器,應該是這樣吧!

楼主(2015-06-11):
SUNVIEW SF-32V01~674

楼主(2015-09-01):
西屋Westinghouse LE-40T100A~281

楼主:
大同TATUNG V22ECBF~110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同TATUNG V22ECBF~110

謝謝逍遙大持續在支援,VIP 當之無愧。

楼主(2015-10-30):
伊瑪imarflex LED-4210SDH~674

最近發現很多LED機種都用這塊公板.所以代碼都是67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詢問廠商是說  新開模的VITO遙控器版本才有支援鴻海60吋 但有分系列..因為公司有買COSTCO賣的60吋 想說試 ...

現在最新的LED-8811有支援

楼主(2015-12-26):
全發CASA CA-N17~004

楼主(2016-02-26):
丹尼斯Dennys SM-2238~728

网友B:
請問有支援 ESONIC HD-4211 這台嗎
還是電視問題 = =

网友C:
昆哥我比較想知道你是如何查出代碼的,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有支援 ESONIC HD-4211 這台嗎
還是電視問題 = =

原廠遙控器是這支嗎?試試09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昆哥我比較想知道你是如何查出代碼的,謝謝

就單鍵飄移.掃出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廠遙控器是這支嗎?試試093

一樣不行   我再查看 是不是電視問題  目前都按電視本身開關電源 開啟

600 買來的  沒有 遙控器可以給我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樣不行   我再查看 是不是電視問題  目前都按電視本身開關電源 開啟

600 買來的  沒有 遙控器可以給我 ...

這台是特殊的.試試698

ps:698這代碼需要烏骨雞學姐那支新型的8811才有這內碼.
http://bbs.pigoo.com/thread-59740-1-1.html

楼主(2016-04-09):
普騰PROTON NS-47NH~730

楼主:
新禾NEOKA 32NS50~280

楼主:
富士丸Fujimaru S376A~133

网友:
整理建表

*如何查出代碼的 單鍵飄移.掃出來的
0 廠商機種 代碼 備註
1 V59公板  458
2 Decamax674
3 oui141.281.282
4 ESONIC484.653
5 Hannstar DT261M 127
6 SYNCO LT-32HD7S281
7 JetGiga 兆基 206
8 SUNVIEW SF-32V01674
9 西屋Westinghouse LE-40T100A281
10大同TATUNG V22ECBF110
11伊瑪imarflex LED-4210SDH674 很多LED機種都用這塊公板
12全發CASA CA-N17004
13丹尼斯Dennys SM-2238728
14ESONIC HD-4211試試698這代碼需要烏骨雞學姐那支新型的8811才有
15新禾NEOKA 32NS50280
16富士丸Fujimaru S376A133

[table=75%]
*|如何查出代碼的| |單鍵飄移.掃出來的
0 |廠商機種 |代碼 |備註
1 | V59公板  |458|
2 | Decamax|674|
3 | oui|141.281.282 |
4 | ESONIC|484.653 |
5 | Hannstar DT261M | 127 |
6 |SYNCO LT-32HD7S|281|
7 |JetGiga 兆基 |206|
8 |SUNVIEW SF-32V01|674|
9 |西屋Westinghouse LE-40T100A|281|
10|大同TATUNG V22ECBF|110|
11|伊瑪imarflex LED-4210SDH|674| 很多LED機種都用這塊公板
12|全發CASA CA-N17|004|
13|丹尼斯Dennys SM-2238|728|
14|ESONIC HD-4211|試試698|這代碼需要烏骨雞學姐那支新型的8811才有
15|新禾NEOKA 32NS50|280|
16|富士丸Fujimaru S376A|133|
[/table]

楼主(2016-10-21):
FUJIMARU TK-32HV~674

楼主:
白牌TV370 A~662

主機板板號KM6X16JS_TVL

网友:
伊瑪imarflex LED-4210SDH  代碼526才可以開機兼選台,掃台(999)掃到的

网友D(2016-11-29):
我也想幫忙 請問要怎用單鍵飄移(自動掃描後) 得知電視代碼?是會閃燈?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幫忙 請問要怎用單鍵飄移(自動掃描後) 得知電視代碼?是會閃燈?還是?? ...

1F說明書上有寫.如代碼對照表上有了就不用再註記了.

楼主(2017-01-24):
FRIGIDAIRE FLCD-3703FH~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