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Reeven SCHWARZBERG 700W 80+ 銅牌 插電無反應

楼主(2015-04-28):
這台POWER是朋友送的故障品,昨天閒來看看是什麼問題。700W 好重一顆(真材實料)。

一開始插電就沒有任何反映,心想應該是軟柿吧,若壞在高壓測的話,哈哈。竊笑。
話不多說,拆開後就發現保險絲 250V 10A 燒糊了,明顯黑黑的。

大概測量一下發現橋式 AC 側與 後端 DC 部分並無短路,手頭沒有引線的保險絲,自己DIY暫時用吧,規格與原廠相同。

裝好後發現插上插頭依然絲毫沒有動靜(沒有電容充電的波一聲),5V 待機通通沒有。
後來發現 AC 電沒有到橋整,請下粗壯的扼流圈(線圈)才發現問題出在這裡,線圈快如牙籤粗的銅線都燒斷了。

手頭沒有700W的線圈,也不知道要如何算這個規格,就先用跨線吧。

插電,上機。動了!!目前僅用測試器大概看一下沒問題。

可以動了,但是那個線圈要怎麼解決?大概知道線圈應該是限制電流通過的大小吧?規格要一模一樣嗎?還是可大不可小?請懂得的兄長們看看要怎麼做。謝謝。

网友A:
那顆是抑制電磁干擾(EMI/EMS) 的線圈, 純粹使用上如照片直接跳線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顆是抑制電磁干擾(EMI/EMS) 的線圈, 純粹使用上如照片直接跳線是可以的...

謝謝 Lazy 大回覆。跳線這個我瞭解,正常應該要有兩道 EMI 吧?我有時到賣場都會從電源洞洞旁邊看看內部有沒有缺少黃色的安規電容與線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Lazy 大回覆。跳線這個我瞭解,正常應該要有兩道 EMI 吧?我有時到賣場都會從電源洞洞旁邊看看內部 ...

不一定要兩道.
基本上要看這待測品要通過的法規要求, 以及它本身產生的雜訊狀況.
簡單一點的 L-C 就可以壓制住, 有些就要 L-C-L 來處理.

當然傳統上的認知是完整一點比較好, 就像越重(散熱片厚實)越真材實料的基本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要兩道.
基本上要看這待測品要通過的法規要求, 以及它本身產生的雜訊狀況.
簡單一點的 L-C 就可以 ...

原來不是只有看外觀,裡面還有講究...一分錢終究是一分貨啊。
但,如果側面看過去 EMI 側 都是跳線帶過,重量又明顯比同級縮水,那就真的陽春到極點了。
話說 EMI 有或沒有對於零件有絕對的影響嗎?還是說要看用料?而且這方面好像沒有法規與安全上的約束耶。
時常看到機殼贈送「輕如鴻毛」的電源,上面還大剌剌的寫著「400W」。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來不是只有看外觀,裡面還有講究...一分錢終究是一分貨啊。
但,如果側面看過去 EMI 側 都是跳線帶過, ...

EMI 防治
在家用環境下是感覺不出來的    家裡有音響或是儀器就要注意一下了
收音機也要離遠點 應該是跟無線有關的都要離遠點   少了線圈 內部的干擾就會跑出來
如果還是想補 找個其他交換式電源的EMI線圈來就好   這個線圈叫做共模線圈 因為AC兩條路它都要
一路就叫差模線圈   這時時候變成一對  第二級第三級就有機會看到

這個壞法真的很少見    大概是銅線廠的問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MI 防治
在家用環境下是感覺不出來的    家裡有音響或是儀器就要注意一下了
收音機也要離遠點 應該是 ...

看起來是設計偷工...
線圈沒有再外加一熱縮套管絕緣, 跟週邊又沒保持安全距離, 靠到橋整的固定螺絲上;
時間一久漆包銅線出現缺口小傷後就直接造成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是設計偷工...
線圈沒有再外加一熱縮套管絕緣, 跟週邊又沒保持安全距離, 靠到橋整的固定螺絲上;
時 ...

散熱片如果有極性  剛好碰到帶AC電的線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I 防治
在家用環境下是感覺不出來的    家裡有音響或是儀器就要注意一下了
收音機也要離遠點 應該是 ...

謝謝版主分享經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散熱片如果有極性  剛好碰到帶AC電的線圈

原廠這方面若是橋整與線圈都沒做好隔離絕緣!?
自己要改如何改善?3M絕緣膠帶(淡黃色)市面上好像沒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廠這方面若是橋整與線圈都沒做好隔離絕緣!?
自己要改如何改善?3M絕緣膠帶(淡黃色)市面上好像沒看到... ...

套套子n_087|
簡單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