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t201wa 無法開機

楼主(2015-04-28):
benq t201wa  原來是情況是:  電源鍵一直壓著就一切正常, 但是放開後, 就會on-off on-off 一直開機關機,  有時候放開還能穩定顯示,  所以這樣又用了一陣子,   但目前狀況已完全沒作用,  按電源鍵已無法開機.  換了一片新的 高壓電源板仍然一樣, 請問眾高手 是何問題呢?

電源板

電源板

网友:
那你可以繼續換AD~~~

沒有測量數據~僅有局部照片~~~~你去太子廟前擲筊看看有無結果

网友:
答案就在細節中

電源鍵一直壓著就一切正常, 但是放開後, 就會on-off on-off 一直開機關機,  有時候放開還能穩定顯示,  所以這樣又用了一陣子,   但目前狀況已完全沒作用,  按電源鍵已無法開機.

网友:
昆哥說的對小細不要忽略了,往往都是忽略了小細節而多花費了一些不必要的花費
不是什麼問題都是PI板再出狀況的,K/B和AD板也是會出狀況的

网友:
電源鍵故障更換試試

网友:
又是一個一步錯步步錯的測試流程

開關板~~~先測測吧

网友:
電源鍵應該有卡住吧!!

网友:
個人猜想按鍵.全數換新.完修

网友:
電源鍵更換試試

楼主:
一開始也以為電源鍵有問題, 但拆開後量時仍有3.3V 及按下便為0v,  認為應該ok
經再仔細檢查為 exit鍵 短路所致, 經拔除該key就正常了!!
已完修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