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NISSAN 341 蒸發器清洗

楼主(2015-04-28):
小弟1998年出廠的古董,前一陣子剛開冷氣會有怪味,畢竟16年了,想也知道問題在哪裡

先拆手套箱,紅箭頭6顆螺絲拆下後可以整個下來

紅箭頭3顆螺絲拆下可以下鼓風機,千萬小心不要碰斷葉片,這個葉片不是對稱的,斷了1根就要換整個

整個都是沙土跟枯葉

先用鐵絲刮下沙土,再用噴霧罐噴水洗乾淨,不要用會起泡的,也不要噴到軸承
很多保養廠夏季冷氣保養後約1個月空調掛點都是因為直接拿泡沫清潔劑狂噴風箱噴掛軸承

恢復原來的乳白色葉片,畚箕裡的土就是葉片上刮下來的(約一半)

使用工具,噴霧罐跟洗滌瓶

先拆下調速電阻跟馬達導風管,避免短路

小心噴泡沫清潔劑,避免外溢,等消泡後用舊牙刷伸進去刷

刷過後用噴霧罐跟洗滌瓶洗掉清潔劑,再重複幾次

搞6次後

全部設備裝回,發動引擎開冷氣20MIN,讓凝結水把殘留清潔劑洗掉

首先車廠在設計時就根本就不想讓使用者清理,冷煤管膨脹閥毛細管全在蒸發器進風處,一堆死角清不到
而且蒸發器外罩故意做前後2片而不是上下2片,要拆外罩就要漏冷煤

泡沫清潔劑很利(小弟已經挑最溫和的3M),空手摸到就算洗乾淨,手上角質層都會像冬天腳底一直掉屑,所以一定要洗乾淨
常常有保養廠直接拿泡沫清潔劑從出風口噴進去,消泡後開冷氣沒霉味就交車,大約2個月後蒸發器輩清潔劑蛀破洞
只好花大條的

小弟看過網友直接用水管伸進去蒸發器冲,小弟心臟沒那麼大顆,引擎電腦就在空調面板下面,萬一進水就完蛋了

這是清理前,夠髒了吧

网友:
用吸塵器可以嗎?

楼主:
蒸發器上的幾乎都黏死了,摳也摳不太下來,只能動用毀滅性武器

网友:
一般我會用兩種清  空壓機  跟吸塵器 兩個同時使用 但必須在完全乾燥的時候使用

网友:
夏天到了,學習起來使用在自己車上。謝謝

楼主:
小弟這種老車沒有空調濾網,股風機總成也沒地方能裝,只能幾年洗一次
髒東西其實大多是纖維跟灰塵,因為蒸發器凝結水黏上去,乾了又溼變成像不織布一樣
基本上是吹不下來,只能刷下來

網路上有修車廠在處理這種的,都是拆蒸發器總成下來洗,才能洗得像新的

不過裝回時乾燥瓶跟packing要換新,冷媒重灌,小朋友會大出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這種老車沒有空調濾網,股風機總成也沒地方能裝,只能幾年洗一次
髒東西其實大多是纖維跟灰塵,因為蒸 ...

除非洗過之後能改裝風箱多個濾芯安裝處,否則洗了幾年之後又得洗一次不能治本~

楼主:
小弟也想裝濾網,基本上能裝的就是箭頭處

但是這個位置被內裝飾版擋住(紅線)

HONDA 6代喜美在蒸發器外殼有預留濾網安裝空間跟濾網蓋
341的蒸發器外殼沒這個空間

還是乖乖幾年洗一次